舵机工作原理的理解误区

楼主(2011-09-15):
很多关于舵机原理的说明都这样说:
  “舵机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产生周期20ms,宽度1.5ms的基准信号,有一个比较器,将外加信号与基准信号相比较,判断出方向和大小,从而产生电机的转动信号。
但实际上舵机内部有个电位器,它产生一个反馈电压传到控制电路板上,与外加信号进行比较,以电压差来觉得电机的方向和速度,直到电压差为0电机停止。这似乎和以上说法有一些矛盾不解的地方。请问外加信号、电位器、基准电路三者是怎样配合工作的?
另外,这个所谓的基准电路就是舵机内部的那个控制电路板吗?
不对之处,望见谅指教!谢谢!

网友:
久等了。
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不是电压差。

对于模拟舵机来说,电位器控制的是积分电路。该电路产生的是周期20ms,脉冲宽度受电位器控制的信号,跟输入信号比较,结果控制电动机转动,直到舵机内部产生的脉冲信号宽度跟输入信号相等为止。其实这个周期也不一定是20ms,它是受输入信号控制,由输入信号上升沿触发舵机内部的脉冲,所以内部脉冲跟输入信号的脉冲一起开始的,等到下降沿的时候就可以比较了,看谁先变低。一高一低的差值去控制驱动电动机的大功率三极管桥式输出级。
内部脉冲=》舵机输出轴目前的位置
输入脉冲=》操纵者期望舵机走到的位置
这种舵机最后两个脉冲还有一定差值的时候,输出信号就不足以驱动电动机了,所以死区或者说误差范围是比较大的。选用启动电压低的电动机,能把死区做到1度左右,基本上很难更好了。死区太小还会引起震荡,也是一种抖舵。

早年有一套《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丛书》十分经典。其中一本就是《无线电遥控》。这本书介绍了FM-PPM的详细原理和全部电路,包括一个多通道比例遥控设备实例。还有自制舵机的章节。

我买到的还有《低电压晶体管电路》,《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等等。其中测量仪器那本书其实一点都不业余,连示波器和扫频仪都介绍了,很强大呵呵。

网友:
从电路实现上来说,其实也可以用输入信号积分转换为电压,跟电位器的电压相比较。但是这么干精度上要比比较两个数字脉冲的宽度差很多。不同的舵机之间也更难以保证一致性。
无他,就是中间各个量如何转化的运算关系问题。不同的运算过程导致了不同的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看不大懂

网友:
说简单点:
        电位器控制舵机板的内部电路使内部振荡与信号一致,舵机就不动了。如果有偏差,马达就会转动带动电位器让其一致。自动跟随信号的变化动作。

够简单明了了吧。

网友:
数字舵机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2011-10-15):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用模拟电位差的是最早的舵机电路才用的,俺96找到过一款74年的小日本所谓舵机,脉冲积分为模拟电位,后面用的是电压比较电路,分立元件做的;还有一款更牛的香港出的玩具船用舵机,直接用LM386小功放芯片和积分电路做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感觉说得有点太复杂了,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舵机是经典的闭环控制系统

无论模拟或数字舵机,都是经典的PID自动调节系统.因此,舵机的质量如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地区的综合技术实力.也需要有高质量的:电机\电位器\齿轮组\精密磨具等等基础制造技术的支持.5188说的简洁,明了.

网友:
楼上,舵机的驱动板上用的IC只要不是单片机的绝对不是PID的,SN76604 NE544之流都是简单的脉冲宽度比较、展宽加功率驱动桥而已,不信试试用示波器查一下各引脚波形就知道了;
PID的一般都用单片机做的,只有极少几款超级高档的的舵机是用专用的PID专用芯片做的,国内军品中有一两款就是,只是你我这些玩模型的用不上也不会套那么多钞票;

还有哈,舵机如果将脉冲积分成电位是完全的倒退,还不如直接用功率运放(如LM386之类)作,到时候死区大得不得了,袁永明的《无线电遥控》(老版的)这本书中就有好几种电位式的舵机,用三极管就可以堆出来的,六、七十年代用的不少,至于效果嘛,你焊两块板子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