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电焊机

楼主(2011-09-15):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台焊机,是佳士的180P,手弧氩弧两用,带脉冲,气体延时保护,本机1150,带表和10升气瓶,共1300元购得

网友:
还是买个焊机好 ,前断时间  焊个不锈钢床 ,花了 300 元 焊接费

网友:
有就比没有好,新的就是比旧的强,这个没用过,价不低。

网友:
相当不错。
手弧焊氩弧焊都有了。
有机会在搞一个等离子切割就更爽了

网友:
开盖多来几张清晰图看看,光看外表看不出来啊

网友:
给个淘宝链接过来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淘宝买的,是从实体店买的,我觉得这东西最好是买自己附近商家的,出了问题好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小型的氧气焊割组合了,就没要等离子切割,佳士有一款312的型号就是三用机,记得是1400左右

网友:
今天全给十一郎顶贴了

网友:
降价真快啊  我去年买的TIG180A不带脉冲的还1300多呢  去年TIG180P问过要价180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我是新手请多指点

网友:
看不懂,本机1500,加上表和钢瓶,共1300,是不是商家倒贴?

网友:
网上800元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本机1150的,请见谅

网友:
如果氩弧焊,不给氩气的话,会不会引弧?会有什么后果?

一般说的“二用焊机”,就是指氩弧焊和手弧焊吗?(手弧和氩弧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氩弧焊,不给氩气能引弧,一下子就把钨极烧掉一块,焊接的部分没有气体保护,氧化得厉害,就是这样。
   两用焊机就是能用常见的电焊条来焊接,也能用氩弧焊来焊接。一台机器,两种用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氩弧焊,不给氩气能引弧,一下子就把钨极烧掉一块,焊接的部分没有气体保护,氧化得厉害,就是这样。
   两用焊机就是能用常见的电焊条来焊接,也能用氩弧焊来焊接。一台机器,两种用法。

多谢指教!
另问一下,看到过一种焊法,焊枪和氩弧焊外型差不多,但焊料是一大卷粽黄色金属,这是什么焊?应用在哪里?一般大工厂里做钢结构,那是什么焊?

网友:
氩气不搞搞吧...现在气体厂商都喜欢搞出租钢瓶..网上听说好像不能单充了....

这样厂商可以赚更多....DIY的话..成本高了许多...

网友:
俺们这里出租钢瓶5毛一天。

网友:
多谢指教!
另问一下,看到过一种焊法,焊枪和氩弧焊外型差不多,但焊料是一大卷粽黄色金属,这是什么焊?应用在哪里?一般大工厂里做钢结构,那是什么焊?
那是二氧化碳保护焊,焊薄板的专家。

网友:
这种东西有没有什么使用安全或者注意事项什么的?前一段时间经常听说电焊引发火灾的。用这个东西干活需不需要考证?

网友:
好机器不便宜

网友(2011-12-21):
我的点焊机头

文件名: 自制点焊机头 001.rar
描述: 自制点焊机头 001.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a868200-2b6a-11e1-bcda-0015c55db73d/

网友:
氩弧焊的紫外线等辐射比普通电弧焊强很多,要做好劳保

网友:
买个能调节脉冲幅度和频率的,焊0.5以下的薄板很爽的

网友:
楼主使用效果怎么样, 老弟也想买一台

网友(2013-04-22):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教!
另问一下,看到过一种焊法,焊枪和氩弧焊外型差不多,但焊料是一大卷粽黄色金属,这是什么焊 ...

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2013-06-09):
有焊机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