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H4 GPS定点能力测试。

楼主(2011-09-15):
在校期间测试了H4的GPS定点能力。
首先在没使用GPS功能之前 必须把机子调到最佳状态。
检查机体各部位的螺丝是否有松动现象 和螺旋桨是否有暗伤。
既然装了GPS模块就肯定要爽飞了,所以飞前的检查是必须的。这样才能保证飞行的质量。哈哈
飞行环境;学校楼顶3级风。

网友A:
天7 怎么用 gps 啊

网友B:
回航慢了一点,不知道还能调整吗
很不错的
顶了

网友C:
这个要是风大点就回不了了

网友D:
什么时候飞的?怎么不带我去玩?

网友E:
同问 天7怎么设置啊。 我的天7 昨天刚刚到。我的只能设置 手动 姿态 回航。
carefree 和航向锁定 怎么设定啊。请指教。

楼主:
我只有一个3段开关。其他的两端开关可以设置 航向锁定

网友A:
3段开关,是不是旋钮直接旋转吗??

楼主:
旋钮一样可以控制的

网友F:
我想也是旋钮~

楼主:
旋钮用的不习惯的话可以可以改成 拔杆 的

网友(2011-10-30):
你是HT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