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 Lite组装

楼主(2011-09-15):
X5整体的设计模块化程度高,尤其是机身部分,两块侧板加上中间的各种轴承座和支撑构件便可拼出窄而扎实的“盒"式机身,缺点就是侧板螺丝偏多,有条件最好配备一把电动螺丝刀来提高装机效率。相比碳纤维版的X5,机身除了框架板材变化为玻纤维外,其余部件都未缩水,依旧是CNC的铝合金。

左右侧板不完全对称相同,有尾舵机安装孔位的是左侧板。

主轴下轴承座,同时也是对转皮带轮支座。

反面是与马达咬合的钢齿

电机安装座

上轴承座

加厚设计的尾管座,夹持力更强

机身上的各种紧固件

装好上下轴承座后要先用主轴试试同心度,放开穿过第一层轴承座的主轴,如果能顺畅的穿过第二层轴承座,那么两层的同心度没问题,否则会出现主旋翼莫名震动的状况。

底板的三颗螺丝型号有区别,注意区分。

电池

后仓盖

楼主:
陀螺安放座需要额外注意一下,之前的X5一直都使用M3x4的螺丝,而Lite版却升级成为M3x6,用意在于用这两颗螺丝卡住尾管夹座内的尾管,保证暴力飞行尾管也不会松脱跑偏。陀螺安放座需要额外注意一下,之前的X5一直都使用M3x4的螺丝,而Lite版却升级成为M3x6,用意在于用这两颗螺丝卡住尾管夹座内的尾管,保证暴力飞行尾管也不会松脱跑偏。

在尾管座内会露出头来,正好顶住尾管。

“盒”式机身的雏形已经出来。

盖上盖子,玻纤侧板的视觉效果还是不及碳纤维的过瘾。

头罩支柱用螺丝批缩紧

机身基本组装完成

旋翼头出厂已经装配完成,螺丝胶也上的很足,赞一下!不过拿到自己的爱机最好还是检查一下,避免工人的疏漏。

跷跷板上的混控率是整个美式旋翼头唯一可调的选项,外侧的孔位让操控柔和些,内侧的则会让操控更灵活。

X5为暴力3D飞行而生,我当然要选择内孔。

激光雕刻的刹车盘很漂亮

默认的横轴胶圈是黑色的偏软型,还有红色的加硬版供你更换。

桨夹内轴承加润滑油很方便

相位器和摇臂

金属日字框

十字盘的加工精度很高,还额外留出了备用球头孔位,以备炸机更换。

T头的一侧有凹槽,方便锁紧固定螺母。

楼主:
塑胶平衡翼

平衡杆有螺丝凹槽,方便锁紧

旋翼头组装完毕

齿盘中心座,齿盘采用卡簧固定,更换大齿需要用到卡簧钳。

再来尾巴的安装。
尾桨夹和尾变距出厂已经安装好,尾变距拉杆变成了塑胶材质。

尾变距的L臂还有螺母固定,确保万无一失。

尾波箱是塑胶材质,性能上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观赏性差点。

尾波箱的传动部件,尾轴两头都有轴承固定。

“降级”的水平翼和垂直尾翼

尾波箱安装完毕

楼主:
电子设备
好盈铂金100A电调

天蝎星910KV马达

韩国生产的泰世舵机,斜盘是GS-501,锁尾是GS-502。这两款舵机性能与DS610相当,性价比出色,平时做练习飞行足够用了。

舵机压片也是波纤维材质。

外露的舵机安装支架让安装斜盘舵机成为一件及其轻松的事情。

电调和接收机可以分别安放在地板的两个空档里。

又一台靓机登场!

泰世还贴心的附赠一些小配件,如高品质防滑电池扎带,魔术贴,还有接收机线材记号等。

网友:
重量不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以见得?
X5是550级别中最轻的了

网友:
明年也搞一台

网友:
尾管和尾曲波和425的通用吗 还有尾轴之类的

网友:
不错的JJ,外形很迷人,炸起来会更迷人

网友:
马达那个位置,炸鸡会不会很容易报销马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尾轴和尾波箱与425可以通用,但是尾管长度不同

网友C:
大桨夹里为啥不是推力轴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桨夹里为啥不是推力轴承呢?

在中间

网友D:
 看了让人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