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Genius CP的一些问题,新手上路,还行大家帮助,谢谢。

楼主(2011-09-15):
1.CP好像不能设置固定ID?
2.CP电路板,就是接收器上面 有三个可以旋转的按钮是干什么的?
3.起飞左偏,(是地面效应?)会让倾斜盘也左偏吗?就是我现在缓慢给油门 倾斜盘 会左偏,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有调整好?熄火的时候倾斜盘会自动调平。
4.不给油门的时候 控制方向(副翼,左右,前倾后仰什么的,让倾斜盘变动) 后松开方向键 倾斜盘自动会水平,但是给油门后 控制方向后,松开方向键时,倾斜盘不调回水平。
(导致每次操作方向的后,需要反向调整一下)
这是我第一个直升飞机,也是第一次玩航模,拿到CP已经三天了,不知道3,4的现象是不是正常的,只是我新手还没有良好掌握技巧。

更新:
2.1  发现十字盘左侧的那个柱子丝扣露出来的比右侧的少,也就导致,左侧的柱子比右侧的短,进而十字盘调平后左侧的舵机要比右侧太的高,想问,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意所为?可以让JJ左右的舵机调整的度数变化。
2.2  起飞向正右给方向,会发现CP带有向后的偏移,需要给个正前的调整。
2.3  (有时候)再给油门的过程会出现“抖动”,伴有振动的声音,之前貌似没有过,不知道是不是炸机造成的(在家飞,一直很小心,没有出现大的炸鸡,只有5次左右配到家具或者墙壁,都及时收油门了,现在CP只有主桨有三小处发钝)

网友:
3,4完全是正常,只要飞行OK就行了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cp其实起飞不一定左翩的,有时候会有偏,很有意思

楼主:
目前我起飞的时候,(第一次起飞或者熄火后)不拉右副翼,就会左偏,拉右副翼拉过,没来及向左调整(掌握不好力道),就右偏,有时候还带点向后。。
感觉只要起落架没有完全离开地面的时候,控制起来十分变扭,即使飞起来了,前几秒还比较好控制,之后就会猛偏一个方向。。
感觉这些都是菜鸟问题了。。还要加紧练习。。。

网友:
慢慢练习吧,一口吃不了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网友:
  樓主,你試試把馬達線拔了!

放機機在桌上,加油 ( 當然馬達是不會轉的),十字盤升高時,

是否自己跑偏?如有這情況,是機機的問題,是華科爾一直存在的問題!

這裡有很多華XX的托,老是說那是正常,

別聽那些人說,自己去理解,

网友:
回复楼主

接收上的那3个旋钮是用来调节飞机感度大小的微调,但一般工厂出厂时都已经调试好的,新手不需要调的,一般旋钮往顺时针调时动作量要大;你说的3,4是正常的,你只有熟练掌握了方向感,飞机才不会往一边偏的,多练习就行

网友:
这里也有很多华黑,见到华的机就骂。我看不惯

网友:
左偏是尾翼推力造成的,一般带自动平横的飞机地效不明显
起飞时倾斜盘应该是右偏吧,好像是他程序里的一部分,特别快没电的时候很明显
松开方向键时,倾斜盘不调回水平。这就很怪了,一般都会缓缓回归的

我刚开始也是不敢起飞,飞久了就直接拔地而起,啥事都没了

网友:
能不能设置固定ID意义不大。
旋钮是调节升降和副翼的舵量和三轴干预量的
第三、第四项是正常的,基本单桨直机都这样。飞行是需要长期练习的。
我也刚入了台CP,适应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开马达给油门刚开始会偏一点,经过小的调试OK了。现在练悬停感觉挺稳的。
就是又发现,起飞向正右侧调整,JJ会带有向后的偏移,不知道是不是调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就是我动了那三个微调的事,谢谢。自己摸索着调整的,现在悬停挺稳的,现在练的控制5-10基本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也感觉直接拉高好飞点,就是现在控制把握不好火候,家了东西有多,不敢飞太猛,哈哈~不给油门或者熄火的时候会恢复,给了油门就要靠自己调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在大家的帮助下恶补了许多电直知识。刚开始不知道JJ通电后需要有个启动时间,以为是控扫描ID时间慢造成的,总是控制不了JJ,现在明白啦~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上的那3个旋钮....的微调,但一般工厂出厂时都已经调试好的 ...

如果看到車間真的怎様 调试 及 QC 的視頻, 以增消費者的信心, 就不用白說。

楼主(2012-09-11):
引用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