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飞了一天,CP就不能飞了,郁闷呀!

楼主(2011-09-15):
刚才在小区里飞,没风,飞的挺好,想练练其他的对头悬停(现在只会对尾,其他的不熟练),结果操作失误,炸在我胸口上了,吓一跳,倒是不疼。掉地上后油门没收到底。电机吱吱响,赶紧收了油门。看看没什么毛病,就再飞。一加油,尾桨转,大桨不转,很奇怪。仔细一看,主电机上的铜齿轮没了。太郁闷了,黄色的小齿轮,我找了1小时没找到。天黑了,看不见了。明天早上再找找看。但是早上有打扫卫生的,很早,估计悬了。真郁闷呀,那东西怎么还会掉呢,也不知能不能配上。
大家知道那齿轮是几T的吗?知道的帮帮我,谢了。

网友:
看到这里我很高兴,表示大齿盘比较结实,^_^

网友:
你好,齿轮是9T的。你可以直接找厂家免费配一个。

网友:
室内飞飞

网友:
这说明三个问题
1、这电机很有力,卡住齿了,电机轴还能转,足够牛了。
2、这大齿很硬,没扫!
3、这铜齿(或嵌工)很不给力

当然,我希望是1

网友:
客观点,不管什么机机,炸机后油门还没关死的,都没什么好结果

网友:
  要養成良好炸機習慣,把油門收到 0 :loveliness:
3D 的話,切熄火

网友:
不扫齿就是好啊

网友:
看你这图,是电机轴断了,还是齿轮掉了?

网友A:
估计忘记上胶了

网友:
华说,炸鸡就崩齿轮,这是为了保护大齿特意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忘记上胶了

  是省膠水錢!
我的4#6S ,飛一下就掉了個尾波箱鎖定螺母!根本沒有用膠水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去厂家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
绝对的杯具啊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种事情,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主齿飞丢了,看来真的事没上胶。这机子应该是套机吧,典型的质量问题,去找厂家解决。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813101906  塑料齿买起很便宜

网友:
还好没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省膠水錢!
我的4#6S ,飛一下就掉了個尾波箱鎖定螺母!根本沒有用膠水

我的02横轴,一边和轴承上了胶(称A),一边给固定螺丝上了胶(称B)。
尼玛,结果杯具了~~~~搞得A上螺丝旋下来了,但贴着轴承拿不出来;B上螺丝没有A给力,旋不下来。根本没法拆!!!!!
最后花了一周的时间暴力破拆才弄出来,手都弄脱皮了

网友:
我怎么看都象是电机轴断了。

网友:
良好的飞行习惯可以减少很多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02横轴,一边和轴承上了胶(称A),一边给固定螺丝上了胶(称B)。
尼玛,结果杯具了~~~~搞得A上螺丝旋下来了,但贴着轴承拿不出来;B上螺丝没有A给力,旋不下来。根本没法拆!!!!!
最后花了一周的时间 ...

  亂上膠.........肯定是員工不滿工資過低......有心做XXXXXXX..........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机轴断了,楼主换电机去吧

网友:
MCPX炸鸡掉大齿   华XX炸鸡掉电机齿。。。

网友:
轴断了,得换电机了,这个比大齿还贵啊。

网友:
我也看着感觉电机轴少一截

网友:
回复 楼主:

生猛  电鸡轴 X 断 滑嗑尔情何以堪

网友:
轴没有断 就是这么短的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
我也入了一台,明天上开箱照及视频

网友:
电机轴就这么短,铜齿套在轴上的,不是贯穿。

楼主:
还好,昨天把铜齿轮找到了。一大早我就去了,旁边扫地的借了把扫帚,按着铺地砖的方格,一格一格的扫,用了10分钟就找到了。轴是没问题,装上就能飞了。螺丝胶我有,但是没用,我怕将来换齿轮时弄不下来。另外炸了两次都是撞在我身上了,也没觉得很厉害。但是有些向左偏,要向右打很大的舵才能纠正回来,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看图,大齿下垂了,应和主轴一样平(就是中间插主轴的那个洞,主轴插在里面,应该周围大齿盘一个高度,不能陷在里面),还有主轴固定圈上移了好象,你拔一下主轴,看是不是上下能动,能动就要重新固定主轴固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