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hore mono 艇用電機的選擇 II

楼主(2011-09-15):
上次基本說了如何根據船的大小、用電節數、船槳大小來選擇電機,今次就來個實驗測試一下 !

地點 : 某公園的小船池
船     :  29英吋玻璃纤维 O艇
电机 : 4274 無刷 kv2000 已改裝水冷 ( 電機原是1/8車用本身帶散熱片的,船用的叫 4074)
电調 : 180A 水冷最高可用 6 節鋰電
電池 : A123  4s1p x 2 (电压約 14V 电容量 4600mah ,42mm槳測試是 6s1p 的 21v 2300mah )
五金配件 : 有的自制有的自己 ... 主要是美制 octura

由於當日水池很多垃圾... 水池本身太細未能讓船全速航行... 自己用的 A123 電池功率又介呼 3~ 4 節鋰電之間,所以有關的數據只能作參考 !

楼主:
先是 44mm x1.4 國產半浸葉 ... 4s2p A123 ... 最大電流是95 A ... 航行時間大約 3分半鐘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A0MjYzODAw/v.swf

跟著是 42mm x 1.4 國產半浸葉 ... 6s1p A123 最大電流也是90多A  ... 航行時間只有 1分半鐘 !

最大電流的90多A ... 對於 180A 水冷电調是輕而易舉 ... 但對於A123 就有些為難 ...對於 t 插就更苛刻 ...
要說明我用的A123 是自己焊4s1p用在車上的,要 4s2p 的話便是兩組並联起來可以。若大家想用市面上预先焊好那種 2s2p A123 串联起來用我就不太建議,因為那種線材跟插頭也不是為大負荷制造的,用到船上有機會因超載而溶掉。從上面參數可知 .... 這只摩打尚算適合這船的(差不多大小)。當使用較細的槳是可以增力電压來保持速度,而使用較大的槳就要相對降低電压避免大負載大电流!另外 ... 還要讚讚這只電機在大負載(錯配槳葉)下亦能輕易應付,平價的兩極电機可能一早燒毀了。

网友A:
真难为楼主了,这么小的水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难为楼主了,这么小的水面

在這水池玩的船友也是玩 25 英吋以下的比較多 ... 玩味較重 ! 要試大的、快的就要到偏僻的魚塘去 。

网友:
对大电流实在是冒汗~~~~

网友B:
同样动力配置,换5S或6S 3300~4000mAh LiPo,Octura X440桨,立刻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动力配置,换5S或6S 3300~4000mAh LiPo,Octura X440桨,立刻活过来。

現在的功率只是配置最高輸出的一半左右,相對系統的穩定性、電池要求也較符合平常大家使用。
以前香港船友主流是用美、英產五金配件,但國產 hardware 質素提昇了一試也無妨,這對42、44mm 槳是tfl 的一般玩的可以,只是想不到同是1.4 螺距的槳葉的形狀竟然不同 !  現在看看 tenshock 的3/16 卡口槳究竟有沒有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