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子里的高手

楼主(2011-09-15):
最近淘得一个三菱TLE 23CC汽油发动机,是风冷的,想改成水冷,用在O艇上,大家有啥好建议?如果不好改的话那就真的很受伤了,原装三菱啊,不比小松差啊

网友:
有那么容易吗?

网友:
风冷改水冷,那要自己做个水冷套来冷却气缸,那要订做了这代价可不小

网友:
LZ是高手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想请问你这个独儿子如果配件坏了怎么办

网友A:
可以自己找铜管把缸头包多几圈,也可以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找铜管把缸头包多几圈,也可以水冷。

汽油机的冷却要求本来就很高,绕铜管不是个好主意。

楼主:
回地板

这东西TAOBAO有,还没听说坏过,前提是用好的正品FD,够比例

楼主:
自己动手改,不信就不行,把风冷片搞掉,上水套,慢慢来,,准备相机去,开干

网友:
用铣床上回旋工作台把风冷片铣掉,再上车床装花盘校中心合适位置车出水冷箱密封O圈位置以及水槽。再车个合适的水冷箱缸头搞定。 水冷尽量搞大一点,整个缸头四周及顶部全包裹进去,不用担心冷却过度。

楼主:
动手干

思路跟LS相同,上图,顺便问一下,这个华博罗化油器啥型号,只有怠速螺钉,没有常说的L  H 油针,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还有一件事忘记说了,LZ也许需要注意。改水冷这个过程对机匣进行加工,由于基本不可能做到四周都等量的切削,由于应力作用,有可能导致汽缸床失圆。因此改装会存在一些风险。

楼主:
壁虎大侠

化油器的问题也赐教一番?

网友:
我的模型知识还停留在甲醇机时代。 不知道的东西千万不能乱说这个道理我知道。 看LZ也是很能折腾的人了,拆了折腾呗,原理无非就是那老样子的呵呵。

网友:
那是 L 油針..(调怠速用的)

看圈著红線的图片!
应是中间的一棵一字坑的銅螺丝....(可能有防污胶冚著,挑起就可以调整了)
當眼可调的是 H 主高速油針.

网友:
可怜的C.K.Y.

不做广告给封了吧 呵呵

网友:
H就高速  L是底速

楼主:
回LS

没有H,所谓L也不是油针,就是怠速限位螺钉,知道图上的具体型号吗 ?

楼主:
没有时间搞,忙啊,相机LP带出去了,破手机凑合

分度头加铣床

楼主:
回CKY

红圈里就是油门回转轴啊,没有H油针,可能本身很精密,不用调,高低速都很好,转速稳定有力,只要调怠速,不熄火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