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控设置KK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1-09-15):
用控设置KK飞控,除了上面的两种,其他的都没反应。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都这样还是就我这样啊?

网友A:
这个是韩版程序的设置。第三个应该是从2.0以上才有。其它的1.7就有了。从1.5到2.2版 ,每次升级我都烧过。都 能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是黑色的那种,我已升级到2.2固件了。
能详细说说设置过程吗,我怎么试都不成。

楼主:
突然想起来了,控的一二通道设了行程,重设回100%就行了

网友B:
标题
知道的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