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电机,电池,电调。

楼主(2011-09-15):
本人新手,手上有电机 外无刷电机  3700KV左右,虾哥直轴,430浆,75cm舵,自制玻璃钢大飞长55到60CM,想用7.2V电池,问:要配多大A电调?

网友A:
3700KV的电机可以配30----200a的电调。自己摸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00KV的电机可以配30----200a的电调。自己摸索一下吧!
船用的用30A?能行吗?

网友:
最少得四十A吧

网友:
30----200A 這個範圍可不小啊。。。。。。。。。。。

网友B:
普通玩的 60a 可以 ... 對速度有點要求的就 120A ...
淘宝上有些電調虛標得很誇張 ... 所以A 數很難說 ... 基本上較好的船用電調"瞬間最大電流"是"持續最大電流" 1.5倍或以上... 也就是說一個標 100A 的電調"瞬間最大電流"應有 150A 或以上 支持10秒左右,選電調時留意這兩個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玩的 60a 可以 ... 對速度有點要求的就 120A ...淘宝上有些電調虛標得很誇張 ... 所以A 數很難說 ... 基本上較好的船用電調"瞬間最大電流"是"持續最大電流" 1.5倍或以上... 也就是說一個標 100A 的電調"瞬間最 ...
不追求速度,但也要上到50或以上。主要是下水玩的时间长点就行。我打算用125A   XX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