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GT3B两接受 大家来解应用题

楼主(2011-09-15):
条件:FS-GT3B 配了两个接受,都能对上码,都能正常用,我用这两个接收机分别装在o艇和救援船,在玩o艇时翻了。
问题:我这时用救援船,去救的话会和o艇一起受控制,即一个遥控控制两只模型了。怎么避免这情况?(意思就是我这时只想遥控救援船)

网友A:
2.4不应该同时控制两个吧,好像兑上哪个,就是哪个起作用
顺便说一下,2.4G在水里可不好啊,水会吸收的,容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不应该同时控制两个吧,好像兑上哪个,就是哪个起作用
顺便说一下,2.4G在水里可不好啊,水会吸收的,容易失控
不玩潜水没问题吧,    一开控两个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
你建两个模型数据
比如船翻了,你把模型调到救援 他会自己对频的  不会同时控制俩
又不是FM 俩晶体还同频
建了。还是一样,两个一起控制,它设的模型只是储存油门灵敏度等等的参数。选不同的模型只是控制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2013-06-20):
救援船的油门接方向通道,方向接油门通道。O艇翻后就把油门量调到最小

网友:
不会的,一个模型记忆针对一个接受

网友:
好像我的也是这样的,同时受控

网友:
是的,同时控制的。我的1比16的车,和1比10的平跑,一起控制。

网友:
水下尽量用FM版本的,2.4G的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