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自组3s A123,在HSP越野车上的问题。。(已解决,哈哈好爽!)

楼主(2011-09-15):
自组3s A123,在HSP 1/10电动无刷越野车上用,很暴力。但出现下面的状况。
在全油或较大大油门的情况下,车子跑大概十几二十秒后停车,油门没反应,舵机正常,电调散热风扇正常。
关闭电源开关再打开后恢复,然后重复上面的现象。如果半油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请高手赐教,谢谢!!

说明书找到了,把低压保护关掉就OK了。

网友:
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
调电调保护电压。

网友:
用2s2p合适

网友:
是电调底压保护,冲满电3.6v的a123负载下只有2.6v。请关闭电调的低压保护就ok

网友:
A123本身电压就低,而且带负载时电压跌落很大,锂电保护不适用。

网友:
对,是电调的电压保护了,改设置。

楼主:
电调是这个样子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