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FS-GT3B板机的设置

楼主(2011-09-15):
最近想做船玩。买了个GT3B遥控,现在要往外顶扳机
电机
才转,觉得不顺手,想设置成扣扳机时电机启动,请问怎样设置?
我试过设置正反向输出,不行。

网友A:
通道对吗,油门好像是2通道吧

网友B:
是无刷电机的话,把电机3条线其中两条调换就可以了!

网友C:
LS 你这个办法是电子倒转,LZ的意思是要调扳机的方向。。。呵呵
不过这个控扳机,在屏幕上就可以很方便直观的调节正反控制的呀。。。。
LZ调整后没感觉到,是不是没注意这时电机已经反转了呀?,还有就是,电调的刹车和后退的设置是否对呢?

网友D:
你的不是船用电调吧。。。。或者你根本不懂设置正反向

楼主:
搞定了。是之前设置正反向输出没设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