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压超低了,请问如何拯救

楼主(2011-09-15):
有个2S2P 2000MAH的接收电,被朋友拿去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测量平衡头的电压,分别是0.58V   0.8V,量T插电压却是0.76V。不解,为何T插电压不是前两个电压的总和?
现在不明白的是,电池被放空电了,还是里面什么地方短线了。
放到电显上,没反应。
如果是电被放空了,可是我放到A6上,显示0电压无电池状态,无法进入充电。不知道A6可以识别的最低电压是多少?
另外,我想过在并充板上同时接这个A123和另外一个LIPO,用LIPO给A123充电,虽然有危险性。结果,平衡线没有发热迹象,也没见A123电压升高。不正常呀,难道是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测量方法的问题,如果中间断线,T插是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2S2P 2000MAH的接收电, ...

2000mAh?  A123有这个规格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123一般都能冲到2200MHA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23一般都能冲到2200MHA

我说的是标称容量,想必LZ说的也是。

俺孤陋,只见过1100mAh,2300mAh,4400mAh,8Ah的圆柱形单体,以及20Ah以上的软包。

楼主:
我买的是飞客的A123,上面容量是写2000MAH的,有空拍个照片上来看看。请问喜马拉雅大大,我的电池有没有救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2300mAh的26650电芯“分容”后组装的.......

俺也碰上过很多A123过放致死案....... 它们是真的死了,所有救活它们的尝试皆告失败。有些可以用大电流暂时激活到貌似起死回生的程度,但不久它们自己又坐回0V,稳稳当当。

倒是LiPo,沉船5个月捞上来全0V的6S2650mAh,6片电芯全部成功救活,虽然仍很鼓胀,但放在救援舷外机上倒也还能出一份力。

楼主:
啊。。。。。。。挂了
我有个遥控锂电,无数次被我放到0电压,我总是想办法让他升压到正常范围,然后就可以以正常方式充电了,使用起来没有问题。难道A123和LIPO不一样,这种方法不奏效?
电压太低放串充上是没有办法,但是A6这样的充电器应该是可以识别的吧。为何0.58V 0.8V这样的电压A6识别不了呢?

网友:
电压过低,LiPo 或 LiFe 模式一般都会拒绝充电。可用 NiMH模式大电流激励一下试试看(时间必须短,必须在旁值守!!!),如果电压能上来,再改用锂电模式,死马当活马医吧。

楼主:
可是,我把123和另外一个LIPOi接到并充板上,平衡线为何不发热呢

网友:
我试过A6充A123起点电压在2V左右,你可以用其他串充充到2V以上再试一下。

1.9V时也能充,电流0.1A,一到2V就按设定电流充。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于1v,这电池就报废了,可以用一般充电器充的,但充满后,电压会马上掉落,这说明电池已经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