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飞控可以控制我的这个四轴

楼主(2011-09-15):
我想搞油动四轴,以前做过机架,因为没有飞控没有成功,现在买了MK1.3的飞控,但是不能控制舵机,买了KK的飞控,十字控制的舵机装上也没有反应,固定翼板的倒是可以控制舵机,最近又定了FY-90Q飞控,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机体还没有最后完工,舵机还没有装上。

网友:
 这个给力啊,空翻肯定爽!倒飞也没问题,哈哈
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
变距啊,严重了

网友:
一个动力靠皮带传给四轴,飞控控制舵机来改变螺距。这种方案肯定没有4组动力来的快速和稳定!

网友:
这台东西。。看且要自己刻板自己写程序才可以满足吧!!

网友:
LZ试下KK的单轴模式

网友:
绝对是边距响应更快啊!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程序上需要调整。因为KK四轴模式是将油门信号对应到4个输出通道上面。升降、副翼只是用来稍微改变某个通道来实现相关功能。LZ这个改法,可能需要Y线将油门信号分开,一路直接给电调,一路进KK的油门通道。这样应该就会有反应了。但是还有一点,皮带传动,你还要搞两个反向的。不然会自旋。
刚才忘了一句,LZ可以这样试试看。按照标准KK四轴接法接好,电机别接。输出的地方挂4个舵机。然后你把油门推上去,再试试看升降和副翼对应的舵机有无动作。
在这之前你先校准一下油门,不然不能解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恩,KK单轴模式可以考虑

网友:
我觉得什么都不要改,就用KK的十字或X模式,弄多一个通道单独控制油门,起飞时先单独加大油门后,再用油门通道3加大螺距起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买了LE的KK板试了,十字板的接上数码舵机没有反应,让LE试了他说德国板的可以,韩国板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一对正转,一对反转的。

网友:
这位仁兄原来在这里啊

网友:
一直在想。。。从未实现。。。

网友:
够强悍 居然是油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KK单轴模式可以考虑

我感觉动力不够,而且你四个桨不在同一平面上,关键是你还有四个舵机和四个拉杆没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舵机架才到才装好,昨天晚上和KK版主联系了十字模式舵机可以工作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抗风能力会很强

网友:
其实我也这么想过、、、

网友:
我一直想要这样的一个四轴飞碟啊。 你这个不需要飞控的,每一个控制螺距的**电机都接一个陀螺仪。 每个陀螺仪 固定在一个伺服电机的舵盘上。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 弄出控制陀螺仪倾斜的**电机的混空程序。

网友:
不是楼上说的各种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飞控板给电调的信号,都是非50HZ频率的“过载”信号,比如KK最差的也有180HZ,高级的飞控一般都是200~300起,这样的信号,舵机是没反应的。。。

解决方案:
使用我开源的KK_C,自己改一下代码。。。将输出信号分频即可,估计要改10几行吧

网友E:
我有点想不通 180HZ 200~300Hz 舵机肯定是不能用的,为啥电调就能用?

网友:
个人认为,改成3轴能飞。4轴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点想不通 180HZ 200~300Hz 舵机肯定是不能用的,为啥电调就能用?

电调和舵机对PPM信号分析的算法不一样。。。其实电调的算法更傻,所以呢,他就不在乎频率了。。。

舵机这东西:
1、低档的,内部使用专用舵机芯片,对PPM信号不是按照脉宽来处理的,而是当作PWM信号来处理的,这样你频率一高,占空比就完全变了,高了几十倍,早就超过了舵机信号的处理能力。
2、高档的,内部有单片机,对于信号有要求,非标准的信号拒绝共奏。

网友:
这个东西值得研究

网友:
使用数字舵机有可能可以用。
另外LZ可以试试开源的Multiwiicopter。
有一个固定翼版本的,将四个通道改成了50HZ输出的。
其实不麻烦。LZ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改改代码。
改出来个给舵机用的。
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种四轴结构。
我倒是不追求油动,而是觉得这种结构可以做很多动作。。
另外油动的震动需要处理。否则目前市面上的飞控,很难有表现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和gale了,我买了几个飞控,FY90,MK1.3,KK板,咨询了飞宇的工程师,说支持数字舵机,我最近因为工作忙没有试验,飞四轴结果手让桨打了不能干,马上好了就继续试验,希望得到你们大家的帮助.

网友:
楼主真牛呀,期待你的油动四轴。我同样也觉得震动是一个大问题,肯定会影响到飞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震动可以像飞宇的飞控安装板一样用橡胶圈做减震就没有多大影响了,关键还是飞控问题,我现在在飞MK1.3的和飞宇的,能不能用于控制螺距还需要试验啊,最近手让螺旋桨打了休息了一段时间,搞这些很辛苦啊。多亏有论坛有朋友指导,感谢各位了。

楼主(2011-10-18):
回复 楼主:

我在单位做这些也没有人支持,只能自己摸索,儿子还在上大学,经济上也有压力,搞这些也费钱,搞个GOPRO还炸坏了,好在淘宝商家答应换一个新的,就是加上去台湾来回的邮费,等了一个月时间。

网友:
老方案,新课题.

大概在2001年北航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就使用过类似的这个方案,不过用的是内燃机作动力.还记得他的指导教师是范耀祖教授.当时的<航空知识>也曾经有过报道.

网友:
牛人啊期待你的鸡鸡 飞起来的一刻啊·· 呵呵

网友:
顶楼主,楼主可以和我联系,楼主提供舵机型号我帮你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