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1-09-16):
现在我急需一只直径13mm的公制丝锥 就是普通的气压表接头的螺纹大小,气泵格兰的也是.头是波到13mm.往里是13.5mm 我就要13mm的就行,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啊 ,当地的五金店都去了

楼主:
那位有淘宝能买到的 或有多出来的 帮帮忙

网友A:
M13丝锥根本就没有这个型号,那里有的买。你说的那个螺纹应该是ZG型号管螺纹

网友A:
估计是ZG八分之三

网友B:
去专卖仪表的地方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公制吧 那是管螺纹 有圆柱的 有锥的(越上越紧) 五金店是肯定没有 你去卖机床配件那 绝对能搞定 千万别说m13啊

网友C:
.....气压表与水管,油管等一般都是英制的。

楼主:
对就是那种水管油管的 那是怎么告诉店家啊 我这里是小县城一般的都不好买

网友D:
老板…我要支3/8的丝锥(为了安全再用卡尺卡一下)

楼主:
哎呀 太谢谢各位了! 在逃宝买的13的丝锥 已经发货了,看论坛说是管螺纹,在淘宝查我买丝锥那家就有3/8的丝锥

网友E:
应该是ZG1/4,上面的ZG3/8全是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