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机,还真是一天一个大问题,,螺丝都拆开了,都拿不出这个东西

楼主(2011-09-16):
风扇连着发动机轴,怎么拿都拿不出来.....你们说怎么办好啊,你们是怎么拿的啊

网友:
里面有螺丝胶吗,有的话用喷枪烧下

网友:
对缝 撬一下

网友:
估计这个应该像螺母一样拧出来的

网友:
一般是10号过11号的螺母固定,找对应的套筒扭出来就得了!这颗螺母很紧的,不要指望能拿钳子一类的能随便弄出来

网友:
拆开离合器就看见里面有个螺母固定了

网友:
告诉你个方法,把螺母上上去,刚好平着螺栓,用你的火头扳手,也就是你拧螺丝下来的东西,套在上面。之后用手拖住风扇,小锤轻轻敲击扳手,你看看是不是很容易下来,还不伤及任何部件。

网友:
LZ可以用活塞顶,或者有顶后盖的工具,顶住了,用布包住风扇,拧开

楼主:
所有螺丝都拆了,还有什么螺母啊???,,

网友:
风扇是和螺母一样扭出来的,不是拔着出的!

网友:
连着风扇座一起扭出来

网友:
没那么麻烦 用电吹风 加热 就行  最好功率大点的 那种 带点手套 一会就能下来了 这样风扇也不会受损

网友:
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是刚才有朋友说了,用止转器锁定曲轴后拧下来,还有就是使用飞轮拔脱器

网友:
不懂楼上的,我的雷虎风扇是拧上去的,风扇座上有丝纹,按楼上的方法,肯定出问题的

楼主:
最后这样解决掉了,,,太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风扇座是拧上去的,需要用到 KS 的那款 飞轮扳手。

网友:
LZ的是YT类型的风扇座,没有螺纹的。之所以拆不出来是由于上了螺丝胶粘住了,请用拆电子零件用的热风枪加热风扇座,加热要加到有烟出(或有胶味)才能让螺丝胶失效。然后再用15楼的工具就可以轻松拆下。

网友:
拉马+2个M4的螺丝

网友B:
用热风机吹吹就行!

网友C:
我也是用起子在缝里别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