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换了个接收器,一推油就在地上翻跟头......

楼主(2011-09-16):
给450换了个JRXG7可用的6通接收器(原7通接收拆下准备给另外一个鸡鸡用),仍然按照原接收器插口的英文名称接插的各舵机连接线,对码成功动各摇杆貌似工作正常后去楼下试机,一推油飞机就躺在地下打滚,滚断了一个木浆......检查,发现前上面的两个并排的舵机中的一个总是不工作,把两个舵机的接收插口换一下,开始不工作的好了可另外一个舵机又不工作了,求教,是不是把那个插头插错了,应该怎么插啊?

网友:
  發射器是否工作於直昇機混控模式?

還是固定翼模式?
換了接收,還沒確定舵機是否工作正常,就推油門,你也太粗心大意了!
先拔馬達線,調好了舵機,螺距,...........

网友:
LS说的对~看看舵机接的对不对~

网友:
遥控数据不对啊,不要重新建模型,直接对频就行了

网友:
重新对频啊

网友:
可能通道要设置一下才行

网友:
第一是模型搞错了,看是否定义成了飞翼、固定翼模式,要改过来;第二是存在混控,要修改;第三是起飞前检查舵机运动是否反向

楼主:
已经对好频了,没有重新设置数据,仍然用的以前7通接收时的设置。刚向群友请教把各舵机的插口重新插了一下(没有再按以前7通的插口接法),现在舵机都能工作了,就是前面两个舵机的摇臂以前一通电会自动回到和舵机水平的中立位置,现在这两个摇臂是一通电就摇到上面去了,该怎么解决?另外请教这样接对吗?接收的插口分别从上到下是THRO. AILE. ELEV .RUDD. GEAR. AUX1. BATT/DATA电调接THRO,前面两个舵机接AILE和AUX1,后舵机接ELEV,陀螺接RUDD,感度接GEAR对吗?请指教!

楼主:
又出现新问题,请高手指点

舵机摇臂向上的问题已经用把摇臂卸下来,让舵机回中后再上摇臂找中立点的办法解决了。现在是各舵机也工作正常了,但是推油门(推到很大,快到头了,电池电压足够,11.9伏)飞机也不离地,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应的螺距!?

楼主:
阳台大侠,我不会看那个 ,不过控里都是以前用那个7通接收时设置好了很好飞的,没动过。现在只是换了个接收器重新对频的。应该以前控里的设置都不会变啊。

网友:
标题

换接收重新对频

网友:
LZ 的机很强大  一键翻滚功能~

网友:
换电子设备,最好,拔掉电机2根线试,工作正常在插电机啊!

网友:
  根本就是直昇機最基本的設置方法沒有學好!

別著急飛,一步步來重新設置!

网友:
翻滚?尾舵机正反设置错了?

网友:
肯定是螺距曲线或者油门曲线的事了,乌菜你还是找老鸟好好学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摇臂向上的问题已经用把摇臂卸下来,让舵机回中后再上摇臂找中立点的办法解决了。现在是各舵机也工作正常了,但是推油门(推到很大,快到头了,电池电压足够,11.9伏)飞机也不离地,会是什么问题?

打开 swash mix 菜单,在熄火开关打开的情况下,看一下上下螺距是否是在 ±12℃。
如果行程不够,需要在swash mix 里适当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顾着练飞.学修呢,还没研究.学过怎样调机

网友:
  記得調機拔馬達線呀,否則又有血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