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教!!!!

楼主(2011-09-16):
这是背面图
       我最近准备购置一套动力、遥控设备,我的飞机是F-22。后推式螺旋桨设计,准备给它上个可收放的起落架,省去尾翼方向舵!机长80CM。翼展65cm,整机重量初步估计是480g左右。我的问题是:
1、作为后推式的应该配备什么样的动力系统(发动机、电调、电池、桨)
2、安装起落架的方案(准备用一个舵机控制三个轮,最好上图啊,嘿嘿)
3、控准备买天6a,可是有两个版本74M和2.4G的,据说2.4的发热量大,散热不好,我的需求是遥控距离在400-500米之间,不脱控就可以,请老鸟指教!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2212 8寸桨 2S或3S的就够了
翼展65的有点小 而且没翼型就别弄收放起落架了 加重不少 飞的会很快
单前轮转向就可以
控的话 看你以后玩不玩FPV 玩的话买72的 2.4的距离通过改天线可以很远的,而且接收天线很短
各有优点看你自己喜好

网友:
另外 以前飞过没有?
没飞过先老老实实的模拟器,不然小心提控回家

长春魔友

网友:
就一句话:慎重起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   谢谢你    我也是在长春   你Q多少啊?   我加你  共同交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飞模拟器有一段时间了  呵呵  不过还是要加紧练习   争取实战不炸鸡

网友:
机机做的不错,不要首飞炸了哦

网友:
新手必炸,无论用什么动力都一样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