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求帮助

楼主(2011-09-16):
哪位大哥能帮忙加工一个长50粗28的接头 一边是20的外丝 一边是24的内丝 螺纹长度都是20 单位是mm 材料用45号钢就可以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看到这样的高手都猫起来了!!哈哈

网友B:
你确定没有标准件?
螺纹牙距多少?

楼主:
原帖由
loom
于 2011-9-16 16:52 发表
你确定没有标准件?
螺纹牙距多少?
20的螺距是2 24的螺距是1.5 请问有标准件吗? 您能帮忙做吗?

网友B:
我没做的.
你量错的可能性很大的,重新去测量一下,最好用已知的螺纹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