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亚拓3G的感度调节电位器被我拧坏了,哪位大侠知道电位器型号吗?

楼主(2011-09-16):
亚拓3G的感度调节电位器被我拧坏了 ,哪位大侠知道电位器型号吗?如果您知道型号,请告诉我一下,感激不尽啊!!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181817097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并排的两脚之间电阻,买个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我发现这种结构的电位器真是很短命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参照FinlayChyi的做法,买了两个同样阻值的村田微型电位器,问题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量下最外面两个脚的阻值是多少.然后找些坏的光头上的电位器看看阻值对不对.可以的话绝对可以用.外型虽不同.绝对可以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