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DS平衡仪我推油门是十字盘向后倾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16):
请问KDS平衡仪我推油门是十字盘向后倾是什么问题,拆了
电机
线,电机不转,怎么推油门,十字盘都很平稳的上升,但我接上电机线时推油门,十字盘就向后倾得好明显,是什么原因呀?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把3个斜盘舵机换换位置试试,看看是不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B:
莫名其妙呀!

网友C:
试试把电机齿拆了,空转看看

网友D:
核对下控上的混空是不是开了

网友E(2011-12-19):
俺是菜鸟,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