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0中文说明书什么出啊,我好飞我的500E

楼主(2011-09-16):
mb3.0中文说明书什么出啊,我好飞我的500E,都等快半年了,自从买来就缺mb3.0了,谁有说明书share一下吧,感谢了!

网友:
飞机好漂亮!说明书估计你要慢慢等咯,升级软件都耗了那么久才出来

网友:
你会设定2.0就行了,3.0基本一样

楼主:
那我十一之前买个mb3.0,十一期间先按mb2.0的说明书调试,不会炸机吧

网友:
才在原本的基础上增加几个灯号,很容易理解的,根不不需要另外出说明书

网友A:
除了参数菜单里多了fgh,其他都一样……可以完全按照2.0调整,3.0比2.0手感好了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参数菜单里多了fgh,其他都一样……可以完全按照2.0调整,3.0比2.0手感好了太多!

同意

楼主:
我已经拍了mb3.0,可是要出差,只能十一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