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九鹰260A飞行机身颤抖和调整舵机栏杆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潜水很长时间,最近买了一个九鹰260A,但是炸了十多次之后出现了向前飞行时,要是轻微推杆,飞机就会不停颤抖,飞行高度也会下降。向左或右盘旋时,也是这样,但是推杆大一些,就不会发生这样抖个不停的现象。左右侧飞、悬停、后飞,都不会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因为买来的时候,机身会自旋及向前飞,我用写入模式调整了舵量,但是这样调整会减少舵量,看到高手帖子说“先调整舵机拉杆,然后微调”。不明白拉杆怎么调整?拉杆一头固定在舵机,一头是球头,要调整拉杆,是不是把球头拉出十字盘后调整?

网友:
主轴固定环松动,会抖动.

楼主:
是十字盘下面带小螺丝的那个东西吗?

网友:
“先调整舵机拉杆,然后微调”——
拉杆可以调很大幅度。微调只是小幅度调整
拉杆一头连着舵机,一头是头球环,把左侧(机尾对自己)拉杆扣出十字盘的头球,然后顺时针拧,拉杆缩短(机向左方向移动)反之……
机尾对着自己,左侧拉杆控制左右副翼舵,右侧拉杆控制前后升降舵

目的,控微调剧中,起飞后不打副翼舵能悬停不飘(或漂移量小)。然后再通过控的微调尽量调整到不飘为止

抖动:除非舵机故障,否则,绝对绝对绝对是虚位造成,检查主轴上所有可能产生虚位的地方。逐一排查。

楼主:
谢谢,感觉十字盘有虚位,能不能用在主轴上缠胶带的办法呢?感觉有点悬,毕竟要缠的非常平整,胶带两头要对的非常齐才行。

网友:
你的飞机和我的故障一个摸样。我的260主轴缠了胶带,也没有消除前飞的抖动,我以为应该和平衡杆有关,一直想做一个,没时间,现在凑活飞着。

楼主:
也有道理,昨天炸鸡一次,一端的平衡杆歪了,后来用手拉直的。真是奇怪,小舵量抖,大舵不抖。还有飞2分钟左右,觉得尾电机很热,有必要反装尾电机吗?

网友:
主轴我觉得是必须有适当的虚位的。因为十字盘里面没有球轴(高档一点的机都是用空心球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间隙,十字盘就无法倾斜了。

楼主:
问了客服,说是拆了重装一回就好了,很担心,重装要是多了零件就不好了。

网友:
有时间我也拆了试试。

网友:
据说技术越高,装完之后,多出来的螺丝和零件越多,而且JJ不受影响照常飞行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与旋翼之间的销子。

如果其中的一个断裂,就会抖动。如果两个全断裂了,那就像喝醉了一样。
换个金属的吧,我拍的还在路上,等更换后向各位模友汇报效果。

网友:
摔出虚位了,也可能是桨叶不对称了

楼主:
拆机后发现是横轴一边断了。谢谢各位!:loveliness:

楼主:
弄了一天,用2MM的钻头打洞,上牙签,洞钻的略微有些斜,组装好了,调整了俯仰拉杆(拉杆的球头很紧,搞了大半天),试飞时机头有些偏右,微调后一切正常。
    至此我的260A有活了过来,向各论坛高手们致敬!
    向热心的坛友们致敬!

楼主:
对了,平衡杆的固定销丢了,也用牙签削了一个,装上了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7MM电机,一点都不烫

楼主:
玩模型到最后就会变成造模型了!

网友:
俺的也有点震动,正在琢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