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无人机航拍起来太晃了 视频应该怎么处理会好些呢 ...
求教 无人机航拍起来太晃了 视频应该怎么处理会好些呢?

楼主(2011-09-16):
航拍
时风大,视频看起来有些晃,要怎么处理,知道的大哥告诉下啊。

网友A:
用绘声绘影

网友B:
要看源文件才知道,晃的太厉害了也没办法调了
LZ上个视频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绘声绘影可以消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视频太长了,而且是mts.很麻烦。。请问下这位哥。。你有什么好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0NjU3NTg0.html
。就这个。我压了下,不然太大了

网友D:
直升机拍的吧

网友E:
绘声绘影,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

网友F:
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把摄像头加重,重量越大的摄像头晃动越小,当然这受到载机的载荷限制。
重的摄像头的悬挂用高阻尼组件连接(比如悬挂点中间塞团棉花)。用纯粹的弹性装置连接效果不好,有时还会加剧晃动。
当然你的摄像头本身有增稳哪更好。
另外,对暴露在外的摄像头予以整流,可以减小气流冲击造成的晃动,一般是外面做个球壳。

网友G:
有种叫3轴自稳云台的东西吧

网友H:
这还好啊,处理处理冒充摇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