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起落的山寨9257第二次修复(未换电机已复 活),RP不稳定?润滑!憋舵!短路!

楼主(2011-09-16):
修复详情见17、18楼,并不难啊,就是寿命有待验证【经验证,修复后达到506起落第二次修复过程见61楼

这两天够郁闷a,昨天好容易把炸过L臂JJ装好调好(炸L臂详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9161

出去试飞很稳了,结果飞到第五个电突然尾巴高速左右狂摆,当时离地面不高,40cm左右,赶紧收油降落,零损失。好在不是高空挂掉,还是一下挂掉,发现得早

检查一下发现尾舵不受控制了,打舵没有反应,开始用手扳动舵盘里面还有转动的感觉,后来干脆没有反应了,估计是电机挂了

尾舵是goteck9257,早听说这款的电机容易挂,还一直觉得自己RP比较好,都飞了200多个起落了。

这下舵机挂了,又买了个一样的,等待中

想问下9257里面用的空心杯电机在哪里能买到,知道的朋友回复下或发个键接,晚上回家拆开看看到底是虾米问题~~~~~

网友:
已经短信PM你淘宝地址了。如果改装成功,请告诉一下,我也有一个准备改电机。

楼主:
回楼上,这个我看到了,太贵了,一个电机45,买个新舵机才65啊,有的才卖58的~~~~~~

网友:
我也有200多个电池了,请沙发短信PM淘宝地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给我PM下,也要换了。谢谢

网友:
对,换一个电机,45米,买回来还得自己动手,那还不如买个新的算了!

楼主:
淘宝转了一圈,只有这一家有卖的,杯具啊~~
咨询了掌柜,说是几百个起落没问题,正在纠结要不要买

算鸟,还是等这次的舵机用坏再说吧~~~~~

网友:
我的这gs9257也是正常飞挂掉了, 现在又用回md922。

网友:
顶楼上,还是922好

网友:
最早在坛上推销的商家那里就有卖原厂电机的,15元一个, 买过,换过

网友:
换上去的会比新的耐用吧

网友:
我有一个EMAX S9257,电机是1215的空心杯。
电路板坏了,电机是好的。。
如果你能用得上,送你了。到付就行。

网友:
空心杯电机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待晚上回家拆看看看啥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待晚上回家拆看看看啥故障
不用拆也知道是电刷挂了, ,这舵机电机上200起落运气还算可以。

楼主:
鼓捣了一晚上,果然是电机坏了
打开舵机看看内部做工还不错,电路结构比较简洁,齿轮和轴承还都可以
空心杯电机并不好拆,外壳比较硬,扣住塑胶的端盖,需要用巧力把尾盖别下来
一边的电刷磨损明显,已经断掉了,碎片粘在尾盖上

观察了一下,电刷根部弯折的部分可以再掰一下,使断掉的电刷向前伸长一些,正好可以够到整流子
这样用镊子调整一下两边电刷的位置,再小心地把尾盖装回去,把电机焊在电路板上,OK,舵机复 活

不过这招也只是临时的,寿命有待验证。看起来这电刷材质不好,不够耐磨
有老魔头说正品扶她爸9257飞了2300起落还健在,不知道人家鬼子的电机是怎么做到的~~~

明天准备去电子市场看看,有没有廉价好用的12*15空心杯,有的话买上几个

估计舵机线路板挂的,多半是因为电刷断了短路,导致驱动mos管击穿,要不这舵机换个好电机,应该挺得住

楼主:
对了,忘了说,估计挂掉的原因是尾轴不顺滑,电机瞬间电流过大高温把电刷烧断了

本来尾轴是加了润滑油的,很顺滑,这次换尾轴,想起有些DX说的尾轴和主轴最好不加油,所以就保持了光轴,结果拆下尾舵机拉动尾舵拉杆发现,尾轴有明显生涩感(本来换好尾轴调的非常顺滑可以靠自重下坠的,试机飞了5个电就这样了,估计是和铜套配合后磨的),上了润滑油立马顺滑了

看样子润滑油还是要用一些的,对保证顺滑很有必要
另外,尾舵两侧机械极限也要调整好,估计憋舵是大部分山寨9257短期内电机损坏的原因,因为这国产的电刷还是没有鬼子的耐憋舵时的大电流

楼主:
没想到还能不换件修好,准备电刷再坏了,索性换上两个磷铜片或者拆机电刷,折腾呗

网友:
200起落,够本了!

网友:
这样修复,有点悬吧,楼主还是停用的好!

网友:
LZ 厉害,马达电刷都能修。

马达后盖很难拆,没有专业的工具应该是不行的。

我的是暴力强拆,结果自然是报废。

网友:
我的FU9257已经1000+起落

网友:
还是正版吧。。省心省钱。。。山寨尾舵没看到有好的。。。MD922不只寿命如何。

网友B:
用耐磨的金属薄片做电刷会不会长命些?对了,12*15的电机如果能找到,自然是功德无量,以我混迹于华强北及淘宝的经历来说,太难了。到现在仍一无所获,但是呢,我发现哪家可以做无刷舵机的无刷电机。。太精致小巧了。还是有感的。

楼主:
尾舵修好后进行测试,现在已飞了9个电,锁尾很好,一切正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死,所以飞的很小心

想起尾舵挂之前的征兆——向右高速自旋停止时回弹变得非常明显,达到30度左右,而原来是两边都没有回弹的
估计就是电刷磨损了导致的

修好后感觉满舵自旋的速度好像没有原来快,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电机速度受到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什么专业工具,小号螺丝刀小心点撬开就行,电机尾盖是有些韧性的塑料,可以撬开的
安装回去的时候,要注意整流子不要压到电刷,把位置放好在推上尾盖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15的空心杯电机确实很难找,今天到本地的电子市场转了一大圈,卖电机的本来就少,一问,人家根本不知道空心杯是什么,TB上唯一一家又太贵了,准备测试一下,修复的电刷到底能飞多久,大不了再炸鸡一次呗~~~~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准备尝试D一对电刷装上试试

网友:
买个正宗9257省心哟
折腾来折腾去你会发现,嘿嘿,其实钱也用到那个价位了,期间还飞得不省心,当然有人就是喜欢这样折腾

楼主:
正宗的不好买啊,假货太多

再说确实贵了点,主要是娱乐,投入差不多就行了
原则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耐磨的金属薄片做电刷会不会长命些?对了,12*15的电机如果能找到,自然是功德无量,以我混迹于华强北及淘宝的经历来说,太难了。到现在仍一无所获,但是呢,我发现哪家可以做无刷舵机的无刷电机。。太精致小巧了。 ...

的确很难找

楼主:
现在全TB也就这两个啊,太少了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的。

楼主:
算不上,小修补而已,修机调机真的要多体会啊

楼主:
今天又飞了6个电,修复后一共飞了15电了,一切正常
既然如此,新买的山寨尾舵就先不换上了,看看照这么下去到底能飞多少电,赚啦

网友:
 这个舵机的电机我知道哪里卖。。15一个。。当时也想买一个来换,后来想想算了,换了电机还是短命,收了个正版的。。淘宝搜 锦泰航模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心为了多贪几个起落搞得炸鸡收场哦!!!趁早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到他家转了一圈,没有啊,不知道是不是不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提醒啦,我飞得比较小心,快挂之前是有征兆的
想测试一下到底国产电机品质如何,炸了就当测试费了,反正配件多得是

总觉得是因为调机时尾轴没上油导致略有阻滞憋舵使空心杯电刷损坏,否则应该能用的更久

如果得到验证,就说明不是空心杯太差,而是使用不当
总觉得尾巴调顺滑了,空心杯不至于这么短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做一副厚的电刷。铜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过这个方案,但是太厚了也不行,会很快磨损整流子

正在考虑合适的电刷材料,准备等这个电刷挂了自己D一副试试,嘿嘿

网友:
1215这个型号空心杯 真是极品难找。。。1015的一大堆。。。

楼主:
LS说的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奇怪了我就,为啥都不卖呢

楼主:
修复后累计飞了21起落了

楼主:
收了12楼的emax9257尸体,准备等这对电刷挂了拆下空心杯替换,玩的就是个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他家转了一圈,没有啊,不知道是不是不卖了

你要问他,这个他没摆出来,这个舵机就是他那里产的。。。零配件肯定有卖。

楼主:
呵呵,好地,我这就问问去,有的话弄两个备用,说实话这个舵机锁尾真的不错,如果只换电机就能延长几次寿命,可以接受啊

网友:
LZ先试,好用我也去弄个来。

楼主:
锦泰航模一直没回答我啊,他家旺旺不在线,不知道干啥去了

楼主:
这回27个起落了,还是很稳定

楼主:
收到了模友送的EMAX舵机尸体,拆开一看,电机的电刷很新
EMAX的做工看起来不如goteck,是小板,看起来也略粗糙些

把1215空心杯拆下来备用,这下子估计这个山寨尾舵还能坚挺相当一段时间

今晚测试6个电,累计34个起落正常

楼主:
继续+6=40起落正常

网友:
国产 9257.。基本都用过。。反而EMAX的 马达寿命最长。。可以对比下马达的做工。

楼主:
收了一个EMAX的电机,我拆开看了,电刷差不多,寿命有待测试
先测测这个修复的到底咋样

楼主:
+6=46

楼主:
+6=52

网友:
折腾了几小时给这个马达换了刷子。。希望能多飞几个起落。。

楼主(2012-05-08):
好几个月了,自己再来顶一下,不能白顶,写下第二次修复记录。

尾巴不顺滑导致山寨9257挂掉的理论得到了验证。自从去年200多个起落调整一次电刷以后,尾巴一直上润滑脂,这个山神舵竟然撑到了506起落,虽然只是悬停航线,但绝对是超值了。

这次挂掉之前的症状是白天两电,飞第一个电的时候,突然出现尾巴向右温漂,锁不住了,靠打舵来修正,心想估计是尾舵电刷差不多了。第二个电又正常了。
晚上三电,飞第三个电时,正在飞对侧左右航线,高度2米左右,突然感觉尾巴不对劲,明显开始飘,情知是尾舵电刷挂了,赶紧大舵量向左打舵,同时缓慢收油,摆正机身,JJ脚架接地的瞬间开始高速自旋,正好油门已收到底,开熄火,搞定

拆开损坏的尾舵,正如所料是一边电刷时间久了磨没了,正是上次修复过的那边
翻了翻库存,找到一个玩具电机,拆下上面的磷铜片电刷,直接掰好形状塞到原来电刷根部的塑胶缝隙里面安装好,因为是紧配合并不用焊接,但安全起见还是滴了502加固。玩具电机的电刷比这个1215空心杯的电刷硬一些也厚一些,但看起来这个空心杯电机做工还比较扎实,500多个起落整流子上只是有些道道,并没磨损太厉害,估计问题不大

装上JJ进行测试,地面一切正常,明天飞起来看看,在了解这个山寨9257还能用多久~~~

另外,发现装配的时候电机不能太往上推,推得太紧了,会导致电机齿与减速齿轮摩擦导致转动阻力加大,用手扳动舵盘时明显感到很紧。为此,把装好的尾舵又拆下来调整了间隙,恢复了和原来一样的顺滑

明天有空测试一下,看锁尾是否正常,也顺便继续验证下,这个山神舵到底有多无敌~~~

网友G:
我今天刚刚换了tb上那个39远的电机,性能还是不错的,好像我之前的金鱼尾有可能是电机快挂的样子,现在除了换电机,还有就是把蟹爪上的连杆磨了下,顺滑好多了,现在感度很高的稳稳的

网友:
都像你这么干,还让不让舵机厂商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刚刚换了tb上那个39远的电机,性能还是不错的,好像我之前的金鱼尾有可能是电机快挂的样子,现在除了换电机,还有就是把蟹爪上的连杆磨了下,顺滑好多了,现在感度很高的稳稳的

我也是感度一直开100的,呵呵,看来39电机靠谱~~~
金鱼尾确实是电机快挂的前兆,尤其是一直锁的很好突然出现的时候,我第一次挂的征兆就是高速金鱼

楼主:
今晚测试修复的舵机,四个电,锁得和从前一样一根棍!
由于拆卸了尾舵,又重新设定了一下GY650的行程,并提高了陀螺感度和锁尾感度,JJ震动小吧,锁尾更硬了,自旋也比较给力

知道为什么这边电刷坏了,因为我从对尾转向对头的时候,习惯打右舵,这样JJ总往一个方向转,可能就有一边磨损厉害点~~~

网友:
楼主你考虑过等国产五组空心杯电机出来后 用来换在山寨9257上吗?

楼主:
考虑过,但是现在买不到,先用这个了~~
还有一个收的拆机空心杯,基本全新,还有一个新的山寨9257,够我用上一阵子了
修复它而没换新的,主要是看看修好后能用多久,算是给山寨9257做个耐久性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了模友送的EMAX舵机尸体,拆开一看,电机的电刷很新
EMAX的做工看起来不如goteck,是小板,看起来也略粗糙些

把1215空心杯拆下来备用,这下子估计这个山寨尾舵还能坚挺相当一段时间

今晚测试6个电,累计3 ...
我在澳洲用过EMAX舵机,感觉比GO的寿命长。不过我两个舵机里其中一个扫齿买不到齿,两个舵机就下岗,LZ的EMAX舵机的齿轮能送我吗?

楼主:
支青前辈,怕齿不一样,我特地拍了图片,可以看到扫齿情况
最左边齿轮已扫,中间上层有损伤,下层连接电机的没事,最右边输出齿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