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怎么把Y型联接的三相电机搞成三角型的

楼主(2011-09-16):
以前从没改过,因为手头活有点差,怕弄坏了,
而且一般电机都是输出六线的,从接线柱来进行电机的Y型与角型连接选择。
最近把平时存的三相电机卖掉了,但是也没学会咋改成角型连接的。
前天拆的时候拆坏了一个电机,准备拆铜卖了,所以把电机试着看能否改成三角型的连接方式。
这是拆开的线圈图片。

蓝点指着的那三根线,是三相电的输入线,另三个没有指向的蓝点,是这三根线的套管根部位置。
红色点指着的就是线圈Y型连接的节点位置,三线圈的终端位置。

网友:
用很大或极大的力量,压

就能压成三角形的

还能压成方形的

资料很不错,收藏了

楼主:
嘿嘿,我也没改过,还好坛友提醒改成三角的,这样的话,改单相220V,功率输出可能足一些了。

网友:
力量是会增加不少

用变频器。+ 380V 三相电机输出的最高功率,也就是 57%左右

因为电机的电流上限,我们是动不了的

楼主:
这个到是没计算过,如果改成三角型接法的话,线圈承受的电压应该是每组220V了,Y型的每组是承受的380V/2吧,要是这样子说的话,按Y型接法380V三相电机功率是80W的话,那么实际改成三角型的话,电压是220V变频器三相供电,实际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
我的 是把原来的 线圈拆掉,重新做的线圈

楼主:
一般重新绑线圈需要多少钱?

网友:
设你原来的380V三相电机功率是80W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标定电流就是0. 21 A

无论你什么接法, 大于 0.21安的电流时.这个电机的线圈就会严重发热.

加上你后面通过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 220V

于是这个电机最后可以输出 220*0.21 = 46.2 W

这是上次一个高手说的.

我也是一直在头大于,这功率,严重变小的情况,

不知事实是不是如此//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