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銅箔脫離如何焊接

楼主(2011-09-16):
請問 印刷電板上面的銅箔脫離 要如何焊接 (這位置 有零件的接腳伸出 需要焊接) ~
謝謝 ~

网友A:
找相连对应焊盘直接跨焊即可

网友B:
标题
内容如果阻,容,三极管引脚够长可以把直立的引脚按平用焊锡连到要连的铜铂上 如果集成电路引脚可以用飞线,贴片的元器件器也可以用飞线,烙铁焊接时间长容易把铜铂烫下来。注意焊接时间和温度,市面上还有导电银漆用来连接断线处

网友C:
飞线后用UV绿漆封住

网友D:
飞线就能搞定的

网友E:
用细电线或者漆包线飞线

楼主:
我有用導電銀漆試過 只能用在修補線路 如果塗抹在 銅箔遺失的位置 經過焊接 又熔掉了 變成無法焊工 ~

网友F:
铜钵掉了、板子就费了…为此没少挨那大胖子主管的训…(本人在电子厂干过…专门玩烙铁的…)

网友G(2011-10-18):
铜箔剥离了,印板基本上算是残了,无论如何再焊也是在糊弄人。作为产品是不行的。自己的旧机维修中发生这种情况,另当别论。

楼主:
銅箔的位置上 有2個 MLC 8050 38 要如何接跳線 ?

网友H(2012-02-04):
如果是脱了一点的话,建议楼主可以用小刀或其他小点的利器把铜箔上面的绝缘漆刮一点,只要露出铜就行,然后用一点连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