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用什么能让凹槽明显一些?

楼主(2011-09-16):
图上的区域轮廓是1mm的凹槽,想让凹槽显示明显一些,该如何做呢?材质是绝缘板。

我试过填涂料,但效果不好,弄的面板特别脏,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先谢了~~~!

网友:
用原子灰,调成黑色的,然后用布往槽上擦就行了。

网友:
设计好位置,用纸打印出来。做个面板。上面贴上冷裱膜。
可以做的和买的机器一样

网友:
用极细油漆笔~

网友:
贴上层双色板,可以连说明文字也刻上

网友:
黑水笔照着描一圈最实惠

网友:
再刻一张薄板粘贴上去,以增强立体感。然后再喷一次漆就行了。

网友:
关于面板美化方式:
方法一:自己画好后保存为.CDX文件,将面板送到做广告牌的那里,UV喷绘。一般一块大约十来块钱。优点是可以有多种颜色,图案灵活,批量大的话速度很快,缺点是要花钱。

方法二:框内整体平面铣下0.5MM左右。用照片纸精细打印标签,剪下后上面用透明封箱带贴平,底下用双面胶贴贴到铣好的凹坑里。优点是有立体感,缺点是慢。

方法一

方法一

方法一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