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X650V飞丢了!

楼主(2011-09-16):
X650V 今天加了声光模块,好飞得很呀,非常稳定,有视频为证。但刚拍完视频,让它自己回航的时候,它飞到我的头上,然后没有停下来,回过头了,一直飞,,它不理我了,安详的慢慢平稳的飞走了!!

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
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嘛
想着你的心想着你的脸
想捧在胸口能不放就不放
不敢在午夜问路
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人说百花地深处
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
面容安详的老人
依旧等待着那出征的归人

这歌词有意思。。

网友:
我擦!

神马情况!!找到没?

网友:
  安详的慢慢平稳的飞走了!!。。。。。切回手动模式了没?

网友:
可怜的广德叔

网友:
没准备弹弓呀    声光模块 那来的呀

视频在哪?

网友:
慰问!  不知道你是哪里的?最近全国都在下雨,抓紧时间找吧,要是淋雨损失更大!

网友:
把回航点设在家了,回去后还安详得躺在床上

网友:
不能太依靠电脑

楼主:
今天深圳的天气预报,,局部晴,有雷阵雨!!!

网友:
广德基本上是杯具了,找回来的可能性极小了,还有就是你的回航点没有设定好就上天了么

网友A:
真难以相信,竟然把四转飞丢了,模界第一人吧

网友:
广德兄,你的视频好像 有问题,48秒后就卡住了

网友:
会找到的!我曾经也飞丢过,后请一帮朋友地毯式寻找了五个小时找到了,你也一定会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难以相信,竟然把四转飞丢了,模界第一人吧

广德兄不是第一个,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X的四轴飞丢了不少了,据我所知的就有3、4个了

网友:
视频有问题

网友:
慰问啊 他走的时候你没有阻止?是他悄悄的逃走了吧。你虐待他了吧

网友:
看他飞走要拦一下的
左右打打,看看屁股在哪,把她拉回来呀

网友:
不拉天线? 也没看到2.4的天线啊

网友:
飞丢了?已经不足为奇了!!飞丢对于XA来说~~正常现象!~~

网友:
怎么又飞丢一架了。。。。。建议,能不能开发定时自动回航或迫降,7分钟或10分钟左右。就一块2200-3300毫安时间的时候

网友:
建议可以手动设置回航点,设置成功后在声光模块给予明显的闪烁和声音提示!!!!!!!

网友:
官方一般遇到飞丢的问题就潜水了!!~~············

网友:
广德,先努力去找找,减少损失。

网友:
好像飞丢的几起事故都是72M的,有2.4G飞丢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不理我了,安详的慢慢平稳的飞走了!!
这句话和我飞走的时候一摸一样,只不过我那时候还没装gps,悬停状态,然后就安详的走了

网友:
大家都描述得很生动

网友B:
我是深圳的,今天和广德一同前往丢机地点。  周围环境;每隔50米都有一个电塔。  附近都是电缆。  半径300米内有个备用发电站(小区的)。  偷偷的翻墙近入了丢机大概位置,进行了2小时12分的搜素,由于杂草太高,视线不是很好 又是烈日遗漏了很多地方。所以终告一段落。   本次丢机分析的是。  v650在飞行中电子罗盘受到电磁干扰造成了gps航行错误而丢机。注意!本人的手机谷歌地图中的罗盘到了那个飞场都是乱转的,可见区域内的电子干扰相当大。    希望各位模友在选择场地飞行时一定要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缆 ,放电塔之类的干扰物。                ----弦子

网友:
FPV另1架上去找比较容易

网友:
学大米么,可是电磁干扰环境比较差的话可能寻找的机机也一起飞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个关闭罗盘的 or 固定翼FPV +dv录像 飞回来分析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深圳的,今天和广德一同前往丢机地点。  周围环境;每隔50米都有一个电塔。  附近都是电缆。  半径300米内有个备用发电站(小区的)。  偷偷的翻墙近入了丢机大概位置,进行了2小时12分的搜素,由于杂草太高,视 ...
我也因为靠近高压线炸过一次   所以有高压线还是要远离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地方是不是有金属矿啊?金子银子什么的~~~不知道电线的干扰那么大?为什么一开始不飞丢,待了一会儿才飞走呢?是不是错误积攒到一起,就不行了?

网友:
要准备 备机 起飞拦截。哪怕对撞下来也比飞丢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固定翼比较合适做这个事情

网友:
固定翼飞丢了还比较好找,四轴这东西往草丛里一摔,就等着慢慢分解吧

网友E:
老A!建议再更新一个固件,在飞控中加入防罗盘干扰失控机制,启用gps方位识别,一旦检测到电子罗盘失控就启用gps方位数据回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A!建议再更新一个固件,在飞控中加入防罗盘干扰失控机制,启用gps方位识别,一旦检测到电子罗盘失控就启用gps方位数据回航。

正有此意。

网友F:
好像这款机器飞丢的有几个案例了吧。

好像这款机器飞丢的有几个案例了吧。前些日子也有网友称飞行中失去控制,眼看着飞丢了。怎么回事?太影响我的信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这款机器飞丢的有几个案例了吧。前些日子也有网友称飞行中失去控制,眼看着飞丢了。怎么回事?太影响我的信心了。

飞丢的原因复杂难断,一个飞行设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遥控、飞控、电池、电调、电机、机械结构、连接线、环境,综合在一起。

但用户有必要知道飞行的风险与注意事项,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飞行事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7794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像这款机器飞丢的有几个案例了吧。前些日子也有网友称飞行中失去控制,眼看着飞丢了。怎么回事?太影响我的信心了。

这个只能说明XA有庞大的用户群体、每天飞XA得人很多、当然会出现问题就会多一些、你去看看那个、那个、那个有这些报告吗?没几个人买、买的人一年也飞不了几次、航天飞机都有失控爆炸的、何况一个模型飞行器了、   、我飞XA快一年了、炸机无数、但就是没有飞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能说明XA有庞大的用户群体、每天飞XA得人很多、当然会出现问题就会多一些、你去看看那个、那个、那个有这些报告吗?没几个人买、买的人一年也飞不了几次、航天飞机都有失控爆炸的、何况一个模型飞行器了、:e ...

貌似买了那个,那个后我的飞行频率明显增高了

网友H:
应该不是电子罗盘出问题。它出问题就不会平稳飞走。应该是come home错点。

网友I:
1.32固件前,可以用X station连接飞控,可以显示航迹,机器放在那不动,能看到慢慢漂移,在狗狗地图上画出不规则路线,静止放一段时间后,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会看到GPS位置信息突然会变成很奇怪的数值,航迹看不到了,缩小后地图后,会看到航迹画到了北极圈某地两万多米的位置,或者其他某个地方。。。

刚开始用的是X station 1.0,还是1.2,就是官网能下 载那个,把这个现象报告给XA后,说是软件read out错误,老A给了个新版的X station 1.3,试过后仍有同样的现象,依然说是软件读出错误。。。。说是软件错误就是吧,我也就信了,但是,究竟错误错在哪,X Station软件的bug?USB连接通讯的问题?飞控输出数据的错误?还是GPS模块输出的错误?不知道XA深入研究没。。。。。

现在再看,驾着GPS gohome也飞丢,我就不再相信是简单的软件错误了,广德的JJ会不会是误认为自己在北极圈,朝预设的home点飞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32固件前,可以用X station连接飞控,可以显示航迹,机器放在那不动,能看到慢慢漂移,在狗狗地图上画出不规则路线,静止放一段时间后,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会看到GPS位置信息突然会变成很奇怪的数值,航迹看不到 ...

X station 只支持到1.31 ,之后的通讯协议不一样,没办法用这个作为判断。

如果你真的想测试,可以叫老A给你一个有debug 卫星信号输出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是电子罗盘出问题。它出问题就不会平稳飞走。应该是come home错点。

罗盘用来提供回航的方向。如果方向错误,就会越跑越远。

这就好比让你回家,你做反了公车。home没错,你也会绕地球一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X station 只支持到1.31 ,之后的通讯协议不一样,没办法用这个作为判断。

如果你真的想测试,可以叫老A给你一个有debug 卫星信号输出的版本。

我忘了当时用的是1.31还是1.32,就是650v同时出的那个固件之前的一个版本。。。。。
go home时飞控不实时计算当前点和目标点之间的距离吗?计算的话,不该出现南辕北辙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它自己回航的时候,它飞到我的头上,然后没有停下来,回过头了,一直飞,,它不理我了,安详的慢慢平稳的飞走了!!

...

广德的描述中,说明JJ按照正确的航向回航,飞过头顶。。。。。回航的航向正确是不是说明罗盘没受干扰?罗盘被干扰,恐怕不是这次飞丢的根源。。。。

网友K:
现在回航的速度很慢的,跟着他跑能追得上
宁可炸鸡也不能让他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回航的速度很慢的,跟着他跑能追得上
宁可炸鸡也不能让他丢啊

慢虽慢,但是估计广德兄当时够不到啊,只恨自己没带个弹弓。。。

网友:
耳边响起邓丽君唱到“天上的云到处地飘,飘到哪里不知道,你不要象天上的云,飘啊飘啊飘得不见了,走小路,有无数,走大路,只一条。你要往哪里走?也该让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