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家;这个玩意改造成迷你车床难度大不大?

楼主(2011-09-16):
淘到这个玩意,不知是什么设备上的?做工很精细,底板厚度1CM.导轨一点磨损也没有。想改造成迷你车床,各位前辈看看,难度大吗?

求教

求教

求教

求教

网友:
好东西,不难。潜水

网友:
这是啥子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先设计下再动手

网友:
内容计划好了在动手,要从开始到结束都要想仔细了。不然要多钻好多洞。

网友A:
可是我觉得改铣更好。小立铣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觉得改铣更好。小立铣多好

相当有道理。。。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一个小车床嘛

加点附件就行,改也不用改

网友:
只知道花钱不能少了

网友:
觉得可以 本身车床  的结构也不复杂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是在那个机器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