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加工错误

楼主(2011-09-16):
17、工件要求标准尺寸是80mm,图形CAD档尺寸也是80mm,做好路径发到机床,上刀具直径为8mm。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只有76mm,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

A、系统电机参数错误。

B、编程使用直径4mm刀具走外轮廓,实际使用8mm刀具加工。

C、编程使用直径6mm刀具走外轮廓,实际使用8mm刀具加工。

D、编程使用直径2mm刀具走外轮廓,实际使用8mm刀具加工。

网友:
看着还是送手轮的题

A 和 C

网友:
C了,单边2毫米嘛

网友:
A和C   差点被迷惑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减去刀具半径?

网友A:
楼主肯定傻了…哈哈!abc都有了,干脆你选D得了

楼主:
不要乱回答哟,这种大刀做路径,小刀实际加工在模具加工上常用到,二次加工留余量很有用的,只要做一个路径,采用两把刀,就可完成开粗和精修.
选C的人都是没用心,在这行当还混在浅水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傻了…哈哈!abc都有了,干脆你选D得了

俺不是是傻,俺是让你通过仔细选择,明白刀半径,刀直径,加工损耗,让刀,留余量等因果关系.

网友:
都没试过

网友B:
"做好路径发到机床",
至少说明机床本身没问题,
是一直干活的机器...
因此排除A,
答 案只可能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