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XG7配MB,该用哪种卫星天线

楼主(2011-09-16):
如题,哪位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xg7没有卫星的,

网友:
XG7的不是卫星接收 而是数据回传模块

网友:
在XG7的接收机里貌似看到了隐藏的卫星天线孔位,只是个孔位。

网友A(2012-10-22):
用RA01T!买个4转三的线就可以!!!
那个回传模块,就是卫星接收,能用的而且很好用!
选项里选JR/1024!
OK

楼主(2013-05-25):
引用 网友A:
用RA01T!买个4转三的线就可以!!!
那个回传模块,就是卫星接收,能用的而且很好用!
选项里选JR/1024! ...

请问在哪能找到这种线的资料,哪里有买呢?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东西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RA01T!买个4转三的线就可以!!!
那个回传模块,就是卫星接收,能用的而且很好用!
选项里选JR/1024! ...

RA01T 连天线都没有怎么能是卫星呢  RA01T是回传模块
RA01L带天线 不知道是不是DMSS制式的卫星

网友:
XG7有没单独卫星可用,用MB布线麻烦,原来打算入手XG8,后面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01T 连天线都没有怎么能是卫星呢  RA01T是回传模块
RA01L带天线 ...

ra01T是回传加卫星!好像只支持SK720很好用的!好像别的都不支持!
主要是该卫星接收机数据编码没有公开共享的问题,知识版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