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E-SKY玩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问一下HONEY BEE2配得那款2.4G的遥控器可以通过加密狗玩凤凰的模拟器
还有就是玩模拟器是可否把控上的教练开关设置成3D开关么?
另外玩的时候费电么?

网友:
可以玩的 只要个加密狗 不需要什么模式选择  耗电还行 4节电池 4-5 小时吧

网友:
那得要看那個加密狗 支援多少通道 及如何定義的 ~
找尋翻出 之前登出的 給你參考... Esky 6通 2.4g 玩 XTR
測試 飛鷹3代 ~
搖控器中立置,只有抓到6個頻道 ~

這支搖控器,陀螺儀開關及右上旋鈕,為第5通道共用( 旋鈕及開關,兩者調整,都會影響到 ) ~
第6通道,為左上旋鈕 ~

自旋在第6通道,可以作熄火降落 (模型 > 修改模型參數 > 速度控制(調速器) & 自旋時尾旋翼有效   打勾 ~  左旋鈕可控制熄火降落,可直接倒飛 ~

如果 ~ 只打勾  自旋時尾旋翼有效,或  自旋時尾旋翼有效,只能一般飛行,不能倒飛及熄火降落 ~
如果 ~ 只打勾  速度控制(調速器),可以倒飛及熄火降落 ~

陀螺儀在第5通道,由左旋鈕調整感度 ~

飛機縮腳,我設在第5通道,由陀螺儀開關控制,向下縮腳,向上為放腳 ~
從右上的旋鈕,往逆時針方向調整,在開關向上時,調整到不會縮腳 ~

飛機襟翼,我設為第6通道,由左上旋鈕控制,在中間往逆時針方向為放下,順時針方向為收起 ~

直昇機頻道:尾旋翼 4 (反向)    升降舵 2 (反向)    副翼 1    螺距 3     自旋 6    陀螺儀感度 5

飛機頻道:副翼 1    升降 2 (反向)    方向  4 (反向)     襟翼 6    油門 3 (反向)    起落架 5 (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