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模型工具的问题,对于很小的折弯,应该用啥工具?

楼主(2011-09-16):
最近为了做贴片机,想加工一些钣金零件,最初不定型时,开模具不太上算,想用线切割后再自己折弯。

请大伙给出出主意,怎么才能对很窄的板进行折弯?

先谢了!

如图,需要折弯的部分,有的距离中心部分的孔比较近,边缘比较窄,是不是折弯时很容易变形? 先折弯一下再次线切割吗? 请专家给予指导。

楼主:
对了,材料是0.5mm的不锈钢板,有一定的弹性。
网上看到有人卖那种手动的折弯机,是不是对于窄条要折弯也是没用的?

网友:
太深折不了,应该冲压,

网友:
0.5厚的,用手都能弯的.

网友:
数量多吗?不多的话,用尖嘴钳子,极细口的,要是数量多的,可以冲压,也可以做个角度,尺寸合适的靠板,上钳子夹。

网友:
虎钳、合适的垫铁、锤子、手、脑子

特别注明 人脑子才行

网友:
这个可以简单的解决,将台钳张口到折弯的宽度,找一根与内槽宽度相等的铁条货钢条,总之硬度高点就行,然后砸出来。如果觉得弯度不够再把工件与铁条一起反过来夹在台钳上砸,直到满意为止。我单位以前有人做钥匙扣就用过此种方法。

网友:
到邻居的汽车车尾找个油压. 用木或金属做个压具.

网友:
开个小模具吧。否则你是没有机会的

你中间的方孔,设计上决定了材料的扭转力与变更应力之间,不平衡

网友:
找专门做钣金折弯的。我们这里本地就有这样的市场,专门卖不锈钢材料以及激光加工,卷圆,钣金折弯等

网友:
用楼上所说的铁条台钳冲后,先折出弯后再收拾中间的方孔吧!!再锉出外形!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这个测试OK了以后会开模具冲压的,看来初期自己DIY个小模具先折一下即可。

或者画个图,去CNC加工一个专用折弯工具,在线切割回来后折弯专用。
按8楼的方法改进一下,上下各用一个等宽度的钢条,用螺栓拧在一起,再放到台钳上成形。我这个件宽度8mm,去买8mm的白钢条应该正合适。

多谢各位指点! 有什么好方法还请继续赐教!

网友:
很多设计人员出图的时候没有把加工因素纳入其中.:loveliness:

网友:
楼主是要做FEEDER的压料盖吧?要是不远的话我可以送你一点成品FEEDER,那玩意我一堆,我在深圳。

楼主:
做出来了, 效果不错, 算是没有烂尾。

在此感谢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还有个疑问,买到的这种不锈钢,没有钢火,弯了不回弹,请问一下什么工艺可以增加弹性? 淬火吗? 或者卖特殊型号的不锈钢? 我需要的是0.5左右厚度的这种不锈钢薄板。

网友(2012-01-11):
说说怎么弄得/

网友(2012-04-20):
这是 飞达的 某个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