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图,再请看看:丝杠固定座(FK)怎样和丝杆安装

楼主(2011-09-16):
  臊瑞啊, 刚发错图了,请看下图。

  最近整了几个fk10(12)固定座,准备安装丝杆用。哥们刚开始玩这个,不知道怎么安装才是正确的。上网查了一泡,越看越蒙,特向各位前辈请教!

  下面是个简图,轴承分别按不同方向安装在轴承座里,那么下图中哪个丝杆连轴端安装是正确的?左?还是右?

网友:
右侧的对。。。一对互压嘛。。。。

网友:
看不出是角轴承的背靠背。

网友:
角接触的,是径向,两种都行,我一般用右

网友:
那个箭头只是轴承配对时的标记,表示这对轴承是配对好的,箭头朝哪边没关系的

楼主:
Thanks 各位。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