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飞行要怎么刹车?

楼主(2011-09-16):
比如,向前飞,刹车时我一般是一边抬头,一边上下摇动油门杆,让刹车会比较稳些,不会突然冲太高。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有没更好刹车方法,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向前飛就拉後唄,拉到整個機體都斜得厲害........當機機沒有向前時,立刻回中拉杆

油門不用管........

一切靠經驗,說不來的

网友B:
把控扔草地上 然后大叫一声   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控扔草地上 然后大叫一声   红灯!!!!!!

有创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控扔草地上 然后大叫一声   红灯!!!!!!

抓个警察站旁边,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行,当然优美一点的可以抬头的时候180°转一下尾巴,或者兜一半圆,控制好速度会下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前飛就拉後唄,拉到整個機體都斜得厲害........當機機沒有向前時,立刻回中拉杆

油門不用管........

一切靠經驗,說不來的

当JJ已经不向前移动,此时回中JJ一定往后飞,要再往前点一下的
当JJ还没有完全停下时,就可以回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前飛就拉後唄,拉到整個機體都斜得厲害........當機機沒有向前時,立刻回中拉杆

油門不用管........

一切靠經驗,說不來的

网友:
标题

很简单,当飞机向前飞的时候刹车遵循以下步骤    1。向后打升降舵(同时适当增补油门)   2。当飞机向前的速度趋近于"0"的时候,向前推升降舵让机体回中(同时适当减少油门)  3。此时的飞机速度已经到达可以微调的程度,利用对尾悬停的基本功就可稳住飞机!  个人意见,別喷粪!谢谢

网友:
LS的说得很好,哟西

网友:
 这玩意全凭感觉。。怎么打舵我说不出来。。

网友:
确实靠感觉,要不看看视频分析下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

网友:
3D 有急停动作的的   瞬间抬头 飞机成90度 垂直猛打整螺距   这个动作 好像叫“撞墙”

网友:
开襟翼和水平尾翼 一起开 主意混控 这就是空中刹车

网友:
把刹车当定点悬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