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是什么刀片

楼主(2011-09-16):
今晚一朋友送我三盒YB415   型号:VBMT160412-HM 不知道是不是外圆用的刀,那朋友开始不知道这是车床用滴刀片,浪费了几十颗用焊锡焊在一起做了装饰的物件。今天才知道这是车床刀片才送我的。

刀片

刀片

刀片

楼主:
我的车床用16*16的刀柄,不知道选择什么型号的刀柄合适,淘宝看了一些刀柄貌似是没有用这种刀片的,我是新手请大侠们帮帮忙指点一下呀 谢谢

网友:
刀尖圆弧太大了  也可车外圆也可车内控

网友:
想看装饰物件。。。。

网友:
1.2的R,你的车床 没有 1。5KW

用到这个刀片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 B的后角也有点小

这个刀片相当的结实,就是对车床的刚性要求太大了

刀架上你可以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336364692&

这个地址里,再选刀杆 16方的这种

如果你还要车端面的话。

楼主:
谢谢这位师傅的指点帮助,看来我的750W电机的小床够呛能用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339192650&

用这个刀架。刚才的地址不对,因为你的刀片有 B 后角。第一个地址是用 N系列的刀片的

对不起,我刚才说的刀架不对,这个刀架有VC ,VB 两个系列的,不要采购错,你的刀片包装上写的是VB。

刀片只是一个基础,只要有刀片在手里,最多自已于修磨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这种V系列的刀片比较好磨的。

楼主:
噢 谢谢 真是一个大好人

楼主:
看了一下 我这个刀片固定孔是4MM的 4MM的孔的好像没有16*16螺孔的哟

网友:
1004 全部用 M4x10 的螺栓的 ,你没有细看 后面的 T8 或T10 只是指它配套的工具(这个一般是随刀送的)

楼主:
是我大意了,这下完全明白了,有16*16的   这下可以安心睡觉去了,太晚了大哥也早点休息吧

网友:
 关注焊的那个装饰物件

网友:
60元一个头呀.   日   这三盒不便宜啊.

网友(2011-12-25):
株洲的 刀尖圆弧1.2太大了 只能用于粗车

网友:
涂层刀根本焊不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