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改600E请教

楼主(2011-09-16):
如题:
改造需要的配件:
1:尾管、尾传动轴
2:尾撑杆、锁尾陀机拉杆
3:大浆、尾浆

问题:电机齿需要改成多少T的?电机600MX,电调ALIGN 70A需要换吗?还有什么主意事项请指教!

网友:
大齿能用600 pro的才行

网友:
没改过呢

网友:
何必去改呢!550E飞着不是挺好吗?

网友A:
问题是你改过 以后用600的大奖 飞还是550的 大奖飞 600的 大奖电调需要100A以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改过 以后用600的大奖 飞还是550的 大奖飞 600的 大奖电调需要100A以上最好

550我有2台,想把其中1台备用机改600大浆飞飞600的感觉。
550不是不好飞,感觉主旋翼直径与重量不匹配,感觉超重!~~~~相同配置相同电池比X5重400多克、比Logo600SE12S重200多克!!!

楼主:
有没成功改过的朋友啊,出来指点指点啊~~~

刚又发现600Esp的尾传动杆接头跟550的齿轮组不匹配哦。。。。还需要更换齿轮组?

网友B:
改不了,550机身强度不够用,承受不了60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不了,550机身强度不够用,承受不了600桨

感觉主旋翼直径与重量不匹配,感觉超重!~~~~相同配置相同电池比X5重400多克、比Logo600SE12S重200多克!!!

看来550MM的浆已经是极限?还以为上600MM的浆可以恢复体重。我的都是5200MAH电池啊

网友:
温柔3D是可以的,我飞一年了
600MM, 12S,2600, 15T/170T。。。好盈70HV,蝎子4025,定速2050:loveliness:

网友(2011-12-09):
哪有什么该的必要?

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