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咬死——求教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1-09-17):
雷虎50有将近一年没有碰过,想给它保养保养,发现无法启动,好像是活塞咬死了,请教有什么办法在不拆发动机的情况下可以让活塞润滑。。。先在这谢啦!

网友:
用开水烫一下试试

网友:
往缸体内喷点WD-40

楼主:
发动机咬死后已经起死回生。。。呵呵。。。好兴奋哦。。。成果要让魔油们分享
偶早上发了贴以后,琢磨了半天,决定先采取些没有什么后果的措施。。。先把热过头卸下。。。用LP的缝纫机油往缸体里滴了约莫5-6滴油,过了1个来小时,用板头钳住启动杆慢慢小心转动少许。。。呵呵。。。可以很勉强的转动起来了,继续转动,可以感觉到整个活塞能上下运动了。。。接下来通过正常启动方式将燃油注入缸体让油顺着热火头口溢出少许,然后倒尽,拧上热火头,按照正常启动程序启动直升机,哈哈。。。着啦。。。很简单管用啊

网友:
建议长时间不飞  把缸套活塞 取出 封存``

网友:
这样都行,强悍!!!赞一个

网友:
长时间不飞,应该用塑料袋封存发动机

网友:
LZ闲暇之余拿R50出来晒晒太阳了,表老是偷偷放家里面藏着

网友:
WD40 好用

喷了以后别急 等等 然后那个擀面杖轻轻敲敲 慢慢活动开就行了

网友:
建议全拆了清洗一次

楼主:
各位魔友,纠结又来了,发动机可以启动了,没敢发力,原因是发现发动机稳定性差了,怠速时,机子会有些颤动,担心加大油门会不会来状况,有些怕怕哦。。。

网友:
另买一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轴承中的润滑油早就干枯,板结卡在蛋子中了,当然阻力很大,

网友:
全拆了,保养一下就行了。从火头那里清油,有渣子倒不干净。

网友(2011-10-31):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 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 还能帮LZ顶帖

网友(2011-12-30):
我觉得应该拆出来清洗一下比较好,可能有锈迹不能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魔友,纠结又来了,发动机可以启动了,没敢发力,原因是发现发动机稳定性差了,怠速时,机子会有些颤动,担心加大油门会不会来状况,有些怕怕哦。。。

可能是轴承不行了。最好是拆下来检查下。我之前也是这样搞坏一个OS 50。。。久了不飞一定要做好保养。。。否则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