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蛙跳疑問,求解。。。。。。

楼主(2011-09-17):
看了很多MONO的船,大部份是硬軸直出,也有用一體化軟軸的。但出軸角度都是固定滴,所以對水面幾風力要求很大,特別是自然水域(風大浪急的時候蛙跳)。。。。。。。爲什麽不用軟軸加老鼠尾呢 求壇內大蝦解析

网友:
老鼠尾系可调的,在比赛过程中难免会有碰撞,万一撞中老鼠尾,角度变了,后果不堪设想。个人见解~

网友:
就是,我认为应该装软轴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轴和直轴各有优缺点除了沙发说的原因外。软轴的传动效率要比直轴低一些,在比赛中动力损失小就意味着比人家快比人家省电比人家跑的时间长 。不是比赛的话软轴是不错的选择它入水角度可以调整,调船方便

网友:
软轴传动的阻力超过硬轴不言而喻,但是软轴基本是平推,而硬轴肯定有角度,所以要产生向下的分力。这个分力一是减小了后推的力,另一方面也会对艇的航姿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传统上认为软轴的传动效率是高过硬轴的,因此真正竞速的或者对性能有苛刻要求的F1、F3这些项目肯定使用软轴是不二的选择。但是软轴的致命伤就是故障率超过硬轴很多,这一点对于长时间运行的耐久项目以及随时准备碰撞的多艇对抗项目更是难以接受。当然了,不排除有些运动员在MONO、ECO中选用软轴,因为这些项目实际航行时间不长,高水准运动员觉得可以牺牲耐用性以获得更好的性能。道理就是这个,举极端点的例子吧,F1没有不用软轴的,而FSR-V没有人不用硬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