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80严重金鱼尾,咋整啊

楼主(2011-09-17):
感度0至100,延迟0至100金鱼尾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是超剧烈的左右快速摆动,三轴新的,怎么办啊

网友A:
用“搜索”关键词“金鱼尾”

网友B:
重点检查飞机的振动情况!估计是你的飞机尾部振动很大,去掉主桨,加油门就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C:
。。。尾推 顺滑 虚位 震动。。就这几样 没别的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D:
论坛搜索有帖

网友E:
陀螺的感度插头插反了!

网友F:
把你的桨螺丝放到最松只要桨不会上下晃动就不会有了

网友G:
检查震动

网友H:
舵机不给力

网友I:
换吧…………780就是个半吊子货色,之前被各种锁尾问题困扰,出了780后整个世界清静了

网友J:
感度通道插错了吧?
我干过这种事

网友K:
把感度调低点

网友L:
中联弯没?

网友:
检查震动,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