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要用小车做飞机了。请问大家配置一般是多少呢?最新翼展19厘米,翼宽6cm,长度不变

楼主(2011-09-17):
改双翼了,重新设计了图纸,后推

网友:
恩。。。最少要两百多,配置,不包括备用的。。。。。。。。。。。

网友:
打击一下,不会成功的

网友:
说点的阳光一点,哈哈,成功的几率太低了。

楼主:
估计是小车设备   估计是没说清楚啊..

网友:
翼展17我做过一架双翼的,单翼的飘飘估计会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再加个翅膀咯~~我想用7mm空心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再加个翅膀咯~~我想用7mm空心杯啊...

再打击一下,翼展170,用7mm觉得没戏了
用6mm,或者双发4mm还有点希望(用小车就没希望了)
要有希望,换红外线接收或者把翼展加足够长,然后一边飞,一边把翼展剪短,够明白了吧

网友:
17CM?Lee bbs大哥曾经做出来过……用4MM减速组+40MAH电池。
不过用小车改的话……再稍微打击一下。
小车的控距离恐怕就那么一点。而且小车只要考虑跑步跑得动,并没有控制重量,所以肯定接受很重。再怎样也要用直升机的设备来改。

网友:
或者你去“我的飞行梦”或者“微型飞机DIY”淘宝店里去看看,保证不过200可以搞到一些可以上天的设备。我买的时候只花了15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到时把接收不必要的东西全部剪掉..或者我再加大点翼展..原来做过一个比这个小的飘飘,双发,6克多,被同学玩爆了..

楼主:
那既然大家都说我的不会成功 ,那能否大家给我推荐个图纸和配置呢...原来玩小飞机都是拿废掉的飞机改的...

网友:
室内机其实很少有图纸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些一些高手的飞机。我比较喜欢Lee  bbs的飞机。

网友B:
配置啊……15克以内的话,6MM空心杯减速组+4530桨,85MAH电池(65的也可以),一个0.6克的微型红外接收器,一个电磁舵,总共才6克重,飞机控制在3克就没问题了。重了就用7MM直驱45MM桨。当然7MM就要换100MAH以上的电池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在淘宝买一套成品小飞机,再拆设备,就什么都有了
加上邮费绝对不超过1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总感觉没什么挑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啊……15克以内的话,6MM空心杯减速组+4530桨,85MAH电池(65的也可以),一个0.6克的微型红外接收器,一个电磁舵,总共才6克重,飞机控制在3克就没问题了。重了就用7MM直驱45MM桨。当然7MM就要换100MAH以上的电 ...

寂寞兄弟研究的够透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总感觉没什么挑战啊。。

第一次做小飞机,翼展控制在300左右比较好飞起来。以后再逐渐减小翼展,绝对的有挑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  各位大大都出来帮我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