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0浆适合多大的飞机?

楼主(2011-09-17):
如题

网友A:
这个桨配XXD2212 KV1400的电机,拉力大约七百多克。
微风只需要0.7的推重比就可以起飞。

网友:
明明是2216用的桨

网友:
我用9060配2217,KV1250,飞1000克左右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桨配XXD2212 KV1400的电机,拉力大约七百多克。
微风只需要0.7的推重比就可以起飞。

明显过载了

网友:
3S电池的话,2212 kV1000,2216 kV1100/1250,比较适合配这支桨。拉力从700克左右一直到1000克都可以,看飞机的大小和重量来配。另外,F3P级别的小飞机也可以用,2S电池,2205 kV1400左右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