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拉杆

楼主(2011-09-17):
请问下1.3MM的不锈钢丝能用1.2MM的板牙开螺纹吗,用在450上的做拉杆用

网友A:
钢火能行?

网友B:
不行,电钻夹着,用小锉刀锉到1.2

网友C:
原帖由
大碗喝酒
于 2011-9-17 23:35 发表
不行,电转夹着,用小锉刀锉到1.2
只要板牙够硬 没什么不行的,头上磨尖一点,然后放板牙进去套扣,进一圈退半圈,不要贪多,宁可多退几次都不要硬来,余量有点多会挤坏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