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痛苦啊,,,,震动太痛苦了。。。。

楼主(2011-09-17):
为了震动买了飞越的出口版450pro装好了还是震,,,又买了一架标准版的飞越450pro装好了还是震,,,,飞直一年一直再和震动做斗争。。。。

用排除法都一一排除。。。。都是装了尾桨夹就开始震。。。。。无奈买了新的亚托尾桨夹换上还是震。。。。。。。为了这震动花了不少钱啦。。。。到现在才会飞个悬停。。。。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是转速过低导致震动,油门与螺距相互没有配合好,应该不是机器的问题,我的飞越SPORT调的非常稳,脱控三秒左右没问题

网友:
庆幸自己至今未遇到LZ的崩溃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装了新的450PRO 把机身部分装好通电测试下,发现几乎0震动。摸上去那感觉实在太小了。。。。和我那450sport除了侧板全换了,还升级了一体轴承座,震动还是大大的。。。

新的450PRO装好那震动实在是太小了。完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876

为了揭示楼主可恶的刷分行为。

楼主:
脱空我也调整到这个程度过。脱空3秒没问题,就是震动把垂尾震的都是虚影,最严重的把金属水平座的尾撑安装孔给震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876

为了揭示楼主可恶的刷分行为。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876

为了揭示楼主可恶的刷分行为。

呵呵,非常感谢。我一发帖你就顶顶了

网友:
皮传的问题少一点。。PRO 轴传最近才搞定震动飞3D.
PRO振动源。。。。主要出在传动组上。。伞齿间隙不能过紧,。有要一定的虚位。。传动轴。。要直。。还要多加 一个传动轴承套。。。保持轴的同心度。。。。

网友:
把尾波换冰人的立即可以解决~~~~过来人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冰人出了PRO 的尾波箱?

网友:
哦。。。未仔细看。。。。
如果是那样,那就用其他家的尾轴吧,fy的尾轴真的不行。。。

网友:
飞越的货其实是很差,你可以试试其他家的
还有,没必要买多台飞机,一个个地方去排查,才是真本事

网友:
表示FYpro调好了震动不严重,可以接受,尾垂无虚影,很稳

网友(2011-10-26):
 看下各部位是否顺滑 包括球头扣等 尤其是大桨夹。实在不行把尾桨全套平衡下。

网友:
看样是尾中联???我的也是这个机,我在尾锤上还加了一段软管,只要一丁点振就会放大,我跳得好的话那端软管都不振的,所以应该是调机装机问题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