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y650漂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不知道大家有没发现,如果慢慢推油门或缓启动,只要离地前尾巴不会拐一下,就锁的很稳,但如果启动时拐了,起飞后就会漂,而且方向都是起飞前拐过的方向。

网友:
这个,不解释………

网友:
是不是插电没等检测就动了飞机

楼主:
插电后是静止到检测完的

网友A:
我在250上用GT9,第一次插电,都有一个灯长亮,不锁尾,等多久都没用,再拨下电来重插一次,就好了!
然后只要不关控,换电也没问题,关控就得重插!

网友B:
GY650怎么看到好多问题了,还好入了G20虽然是一样的东西但好象还没出问题

网友C:
我的GY650就锁的很好,建议LZ仔细看看陀螺的说明书,好好调整一番

网友D:
650一直在飞,除了死机几次其他都OK
没有楼主这个问题
我昨天发的录像就是650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0577&extra=page%3D2

网友E:
从来没有遇到过飘的情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调机时也遇到过一次无法自检,后来自己又好了,到现在一直好用

楼主:
对了,你们的尾桨虚位有多大,就是尾桨合起后,能左右错开多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