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可以原地翻?

楼主(2011-09-18):
原地翻应该是给一点正螺距再打副翼接负螺距还是直接打副翼接负螺距?
在
模拟器
上练习,基本上都是移了1个位置,做不了原地啊

网友A:
你说的事原地侧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侧 前 后都是,不给正螺距又好像会砸得很快,给了正螺距又会增加移动

网友B:
一点正螺距,开翻就收手,翻过去早点给负螺距,飞机就会归位
要配合好 找感觉

网友C:
只能多练了

网友D:
绝对不要加正螺距,翻转时要减螺距,转速够高的话可以直接0螺距
看着机身翻转90度以上后开始给负螺距,然后逐渐加大负螺距
如果翻身够快的话,中间步骤可以节省,不用变油门直接翻,翻到90度后立刻切负螺距悬停,搞定

楼主:
 应该给正螺距翻还是不给才能原地?现在有2个观点了

网友E:
依我看,手法上应该是给了,动作连贯后, 看上去并不明显,
如果连续这样翻, 给不给正螺距,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