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和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有4S
电池
(20C/2200MA),请部用多大规格的电调比较合适,飞越40A和亚拓35X的能用吗?谢谢!

网友A:
多大电调得看你用多大的马达

楼主:
我用的是亚拓430SP,3700KV和飞越450M 3800KV

网友B:
那么高KV的电机一般电流比较大,个人感觉你的电调小了。当然了保险起见你可以测试一下电流大小,测过的就错不了了。

楼主:
如何测试?需要什么设备?万用表可以吗?这两个和电调怎么配?谢谢!

网友B:
看你万用表的量程,估算下是否够大。至于怎么用很简单了,把表串联进电路里面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