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聊一聊120度CCPM斜盘的 SWASH MIX 设定……

楼主(2011-09-18):
聊下120度斜盘的混控值设定问题

设摇杆上打的螺距、副翼、俯仰量为A,B,C
设螺距舵机,副翼舵机,俯仰舵机的输出量为a,b,c
则120°CCPM而言,有如下关系,正负号依具体情况而定
a=A+B*SQRT(3)/2-C/2
b=A-B*SQRT(3)/2-C/2
c=A+C
其中SQRT()表示开平方。

以JR的控为例,如果SWASH MIX全部设成60%的话,即:A=B=C=60%,
那么副翼和螺距舵机最大输出值为
a=A+B*SQRT(3)/2+C/2=141.96%,快用到舵机150%的行程

因此,个人感觉,为了使得舵机的精度和速度达到很好的谐调,应该尽量使舵机最大行程在150%左右方好~
也就是需要妥善选择摇臂孔位,以便使在自己习惯的整体螺距和循环螺距之内,使舵机的最大行程达到150%

个人愚见,轻拍

网友:
看的蛋疼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同LS,看不太懂

网友:
看不懂啊,楼主能详细说明一下这个公式a=A+B*SQRT(3)/2-C/2
怎么来的吗

楼主:
曲高和寡

理论太扯淡,说点实际的
就是开了控里面的monitor的话,把螺距、副翼、俯仰都打到头,如果副翼和螺距舵机,也就是前面两个舵机的行程刚好顶到头或者在附近,即便超过150%一些,也没有关系,因为实际不可能出现副翼和俯仰都最大的情况。那么这样子就使得舵机的精度和力道达到了较好的谐调

网友A:
换句话说,楼主建议斜盘舵机也尽量用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楼主建议斜盘舵机也尽量用内孔

可以这么理解,呵呵
我一般是开到50%螺距混控,60%的升降和俯仰混控,基本达到10度整体螺距和8~9度循环螺距的样子,舵机行程也几乎用满,感觉飞起来比较舒服~

网友B:
对公式有些许疑问。
a=A+B*SQRT(3)/2-C/2
b=A-B*SQRT(3)/2-C/2
c=A+C
其中SQRT()表示开平方。
a=A+B*SQRT(3)/2+C/2=141.96%

这里面a右边的等式不同。

另外如果3个SWASH MIX,都是100%的话,
算出来235.8%,不太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公式有些许疑问。
a=A+B*SQRT(3)/2-C/2
b=A-B*SQRT(3)/2-C/2
c=A+C
其中SQRT()表示开平方。
a=A+B*SQRT(3)/2+C/2=141.96%

这里面a右边的等式不同。

另外如果3个SWASH MIX,都是100%的话,
算出来235.8 ...

JR的控就是这个样子的,福他吧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呵呵~

网友:
这个功能是很有用的!可以设置三个通道的比例
很多情况下,螺距打到物理尽头,循环螺距仍然不够,这时就可以增加升降和副翼的数值

还有一种情况是用于反向,某些旋翼头下拉为正螺距,在通道反向上设置是无论如何也调不对的,这时就可以改变CCPM为负值
副翼和螺距舵机装反,或者某些旋翼头升降舵机在前,也可以用这个来设置反向

网友C:
看不懂。。。

“也就是前面两个舵机的行程刚好顶到头或者在附近,即便超过150%一些”
为什么顶到头是150%,而不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

“也就是前面两个舵机的行程刚好顶到头或者在附近,即便超过150%一些”
为什么顶到头是150%,而不是100%。

舵机的最大行程是150%,对应着90度摆角
而标准行程是100%,对应着60度的摆角
你可以搞个单独舵机插个单独通道试下就了然了,呵呵~~

网友:
我是调整SWASH MIX的值,使得集体螺距达到正负12度。

网友:
LZ说的是十字盘倾斜角度 其实高转速和无副翼在低角度下就可以翻滚的很快了 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D:
有疑问

引用 楼主:

舵机的最大行程是150%,对应着90度摆角
而标准行程是100%,对应着60度的摆角
你可以搞个单独舵机插个单独通道试下就了然了,呵呵~~

对,理论上是这个好,但是,不要忘了,舵机到倾斜盘最终是把把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关系是三角函数sia的曲线。由sia的曲线得知,零度为原点,正负30°(一共转60°)位置是最线性的。所以,应该是,舵机摆动正负30°,刚好达到需要的螺距啊什么的等等行程最大值,才最圆满,舵机球头孔外了浪费舵机精度,内了由sia定律限制了。这个理论用在尾舵机尤其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理论上是这个好,但是,不要忘了,舵机到倾斜盘最终是把把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关系是三角函数sia的曲线。由sia的曲线得知,零度为原点,正负30°(一共转60°)位置是最线性的。所以,应该是,舵机摆动正 ...

是这么回事,所以尾舵机调的时候最好是100%行程刚好左右到头,也就是60度用满最好

网友:
…………
引用 楼主:

是这么回事,所以尾舵机调的时候最好是100%行程刚好左右到头,也就是60度用满最好

不一定是满舵就是60°,搞到60°就行了。满舵和多少°没有必然联系………………当然,是没有设置过的时候

网友:
 上学的时候逃课去了,表示看不懂。。

网友A:
sia定律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a定律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所以看那些舵机的 速度数据都是看60度角度来算的。